[FAQ] 新手求问,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6):
如图所示的几个4148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为什么复制的图片展示不出来?

楼主:
这个编辑器真麻烦,还得上传图片。这个有哪位大佬知道414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二极管1N4148,主要是用于保护引脚,当引脚上如果有大于5V的电压,二极管导通,不会烧坏引脚,达到保护引脚的作用。

网友B:
单片机的哪些引脚?单片机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