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块儿4-20mA信号输入板的原理

楼主(2022-05-16):
这是一块16路4-20mA信号输入板,画红圈部分是其中一路输入的电路,这一路电路是什么原理?

我自己的分析: 最下边那个最大的方形元件是个保险电阻,在线测量是20Ω,中间白色薄片是个电压取样精密电阻,最上边是三个三极管吗?用分立器件搭建的电压跟随?电压放大?)

我只查到用 电阻+运放(LM358等)电压跟随组成的电路,或者 专用芯片 XTR1115,组成的4-20mA接收电路

网友A:
至少把原理图大概画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把原理图大概画一下吧

我自己用万用表量的电路,可能不对,三极管三个电极可能画错了

网友B:
这个反绘电路好像怪怪的,按说是将4--20mA转换为电压信号才能供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绘电路好像怪怪的,按说是将4--20mA转换为电压信号才能供给单片机。

三极管的三个极可能是错了,因为不知道是NPN型还是PNP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绘电路好像怪怪的,按说是将4--20mA转换为电压信号才能供给单片机。

这个4-20mA输入可能是有 用单片机关闭输入端口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绘电路好像怪怪的,按说是将4--20mA转换为电压信号才能供给单片机。

这个输入,好像是单片机可以控制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4-20mA输入可能是有 用单片机关闭输入端口的功能

三极管的类型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出来的,建议楼主正确反绘一下线路图,应该不难。

网友C:

你的图呢?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