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门电路多谐振荡器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中为啥都不出波形

楼主(2022-05-16):
门电路多谐振荡器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中为啥都不出波形

网友A(2022-08-14):
这不正常么,你源也没输入啊

网友B:
振荡器是不是得有源输入啊?

网友C:
没用过,不过感觉你电路没画对

网友D:
你可以网上找资料看看,电路如何设计哈

网友E:
一般情况使用Multisim仿真就可以的

网友F:
你这个不出波形好像也正常吧,你得有源呀

网友G:
我感觉电路不是很对,而且你的计数器好像也没接东西啊

网友H:
你看的是示波器吗?从示波器上看出来的么?

网友I:
你加个源试试,或者给个信号试试

网友J:
是不是你电路设计错了呢,我没用过门电路多谐振荡器,不然就能分享你经验了

网友K:
电路哪里来的,先原理分析下,是不是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