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门电路多谐振荡器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中为啥都不出波形

楼主(2022-05-16):
门电路多谐振荡器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中为啥都不出波形

网友A:
不清楚啊。

网友A:
我试了,也不行。不会玩这个。

网友B(2022-09-13):
你用的这个黑框的控件是什么?

网友C:
正常来说是你要有源的,才能实现波形发生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方案

网友E:
按理来说,不应该不好使啊,怎么能不出波形呢?

网友F:
话说,门电路多谐振荡器一般都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G:
仿真之前,有没有给你报错啊?

网友H:
你可以网上找找资料,看看那块设计错了

网友I:
你可以用Multisim试试,感觉比proteus好用

网友J:
是你仿真的时候出报错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儿,正常来说应该能正常运行的啊

网友K:
你这点路是哪儿来的?有人测试过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