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

楼主(2022-05-16):
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0ms的方波,正负半波长都为20ms,试编写初始化程序提问: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0ms的方波,正负半波长都为20ms定时,试编写初始化程序

网友A(2022-09-13):
编写呗,是想让谁帮你写么?

网友B:
正常来说用定时器是可以的

网友C: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

网友D:
看你说的,好像是用51的内核呢,能不能用arm啊,能好点

网友E:
定时器实现能稳定很多

网友F:
这应该跟震荡频率没啥关系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单片机的主频,然后再看看IO的翻转速度

网友H:
你不是想要输出这个频率么,看看IO能不能支持呗

网友I:
正常应该是可以吧,但是也要知道你用哪款MCU呀

网友J:
初始化就算好定时器计数就行了

网友K:
定时器基础例程改写就好

网友L:
用的什么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