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

楼主(2022-05-16):
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0ms的方波,正负半波长都为20ms,试编写初始化程序
提问:已知振荡器震荡频率fosc=12MHZ,要求定时/计数器0产生周期为40ms的方波,正负半波长都为20ms定时,试编写初始化程序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学生提的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人,大概说一下吧,12M直接进定时器,先设定分频值,一般选16分频,那么计数脉冲就是0.75M了,对应一个脉冲是时间就是1.33333us,现在要求40ms的周期,除一下就知道周期值是30000.把这个填到单片机的周期寄存器里面,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