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XC换用STM32F103XE,需要更改软件吗?

楼主(2022-05-16):
因为STM32F103XC的芯片没有了,换成STM32F103XE的芯片,软件需要更改吗,还是需要改别的地方?

网友A(2022-07-22):
你说的应该类似于VCVE这种比较吧,不需要修改软件

网友B:
大概率是不需要修改软件的

网友C:
厂家都一样,如果这点都不兼容,那不出问题了么

网友D:
按理来说应该就flash变大了,其他好像都没变化

网友E: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针对你的型号咨询比较靠谱

网友F:
我觉得是不需要修改的,我之前用VC系列后来用的VF系列都是可以的,完全兼容

网友G:
软件当然不需要修改啊

网友H:
你可以将程序下载进去试试,测试一下呗,万一好使是不是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G:
没问题的,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芯片的命名规则啊,知道XCXE啥关系就知道是否兼容了

网友J(2023-03-01):
如果是C语言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时钟,硬件接口定义,内存大小,能否满足使用条件,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

网友K:
软件应该不需要改,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2024-05-1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M: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N: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O: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P: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Q: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R: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