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是什么节奏啊!IC越来越贵,还缺货?

楼主(2022-05-16):
一天一个价。还缺货?国产也缺货?不是吧!又是好些人在炒炒炒啊!
真是麻死了。

网友A(2022-12-15):
现在芯片价格下来了很多

网友B:
对啊,这群人就追求着利益,不考虑以后了

网友C:
也没啥好办法,量不够从原厂拿货的体量

网友D:
其实可以找几家合作,一起拿货,从原厂那里提货,这样能好点

网友E:
国产很多都卖不出去了现在

网友F:
缺货正常的,毕竟有的客户用量比较大嘛

网友G:
我觉得现在应该没人再炒货了吧

网友H: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可以找替代品呀

网友I:
芯片炒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J:
年初属实芯片价格还是很高,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已经接近三年前的价格了

网友K(2024-10-11):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L: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M: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N: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O: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P: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Q: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R: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S: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