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升压电路噪音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2-05-16):
有一个声音信号,如示波器的波形所示,幅值在±2V以内,想使用单片机ADC采集这个声音信号,就需要把信号升压,就做了一个升压电路,现在的问题是,升压后全是毛刺,喇叭放出来,嗡嗡的响,波形是中间那根细线变粗了好多。我这个升压电路的噪声是怎么产生的?运放有关,电源有关,能采取点啥措施,谢谢

楼主:
运放是LM324

网友A:
音频的东西最好用音频的器件处理

网友B:
要是我的话,首先就要确定电源是否纯净,然后再说。

网友C:
应该是5v电压引入的噪声。在电源上串rc滤波试试。电阻百欧级

网友D:
好像都没有放大,放大倍数太小了;
网上直接抄一个电路多好

网友E:
只是提升一下直流工作点。用电阻电容不可以吗?音频不包含直流分量

网友E:
这样子不行吗?

楼主:
将交流信号提取过去,对单片机AD脚来看,还是有负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将交流信号提取过去,对单片机AD脚来看,还是有负值

网友E:
上图是MCU 用5V电源,输入VPP=4V 时不需要衰减。
如果MCU电源是3.3V ,输入VPP 仍然=4V,  则需要衰减幅度,串联一个30K ohm 电阻。

网友D:
原来这叫升压电路。。。
还以为是要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是MCU 用5V电源,输入VPP=4V 时不需要衰减。
如果MCU电源是3.3V ,输入VPP 仍然=4V,  则需要衰减幅度, ...

谢谢,专家,您的方案简单而有效!

网友F:
去掉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F:
再R5后面加二极管即可。取消稳压管。

网友G:
音频信号,你这个没有放大,只是抬升直流电压,直接电容耦合,ADC处加直流偏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