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极管和电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16):
简单讲,二极管相当于0.7V的稳压二极管,并联稳压了解一下。

网友B:
断开电阻R1,仅剩下C1存储的电压 ?

实际上三个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不能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C:
R1断开,没有电流流过这仨二极管,这个电路就没之前的功能了。

楼主:
我问的是二极管是不是可以抬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