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MC086N带预驱的HO3配置问题

楼主(2022-05-16):
在配置HO_PWM,LO_LOW时,HO3会变成恒高电平,同样配置HO1,HO2都是正常输出。
LO3有一定的占空比,HO3又是可以正常输出的。异常状态下,MCU好像进入硬件错误

网友A:
关于PWM的配置可以参考wiki
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85%8D%E7%BD%AE.html
如果同样的配置,通道12正常,通道3不对的话,最好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WM的配置可以参考wiki
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cn/MCPWM%E5%90%84%E7%A7%8D%E6%B3%A2%E5%BD% ...

更换芯片后正常,预驱动模块损伤(可能是电烙铁漏电引起),MCPWM是工作正常的。请教一下,预驱动模块硬件问题会影响软件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