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pwm输出异常

楼主(2022-05-16):
在例程中可以正确输出pwm波形操纵舵机,但是将定时器配置复制到另一个工程中时,就无法正确输出pwm了,输出的波形占空比不对,舵机没有转到预订的位置,而且设置的是舵机每秒反向转动一次,实际上好几秒才转动一次,转几次之后就会停止,几十秒之后才会重新开始转动

网友A(2023-05-16):
定时器型号和配置不同,输出的PWM波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电机参数看一下

网友C:
占空比、频率这些参数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D:
舵机接线注意别错了

网友E:
尝试增加一下转速度

网友F:
舵机只转动几次就停了,那就加快舵机的转动速度

网友G:
定时器的计数器溢出

网友H:
是不是计算方式不正确

网友I:
提高一下频率就好了

网友J:
硬件连接呢,检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