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IM800C模块监测不到SIM卡

楼主(2022-05-16):
买了一块SIM8000C的开发板,用串口通信调试,发AT返回OK,发AT+CSQ返回+CSQ: 31,0  OK,发AT+CPIN?返回ERROR,换了一张卡还是一样,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22-06-23):
SIM800是不是2G的啊?

网友B:
你用自己的4G手机卡试试呢?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吧,你看看你的卡插得对吗?

网友D:
你要用手机卡啊,别用物联网卡

网友E:
物联网卡的话,换设备的话是会锁卡的

网友F:
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G:
你可以找广和通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H:
你确认一下是不是指令正确啊?

网友H:
发AT是OK的话,说明你通信是正确的,但是错误你还得看看接触方面,硬件方面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卡呢?

网友J:
需要重新上电才能用。

网友K:
你需要查看硬件的。

网友L:
SIM800C是nb卡吧。

网友M:
这个需要查看一下是不是支持你的模块

网友N(2023-03-01):
sim卡座在过回流焊时很容易虚焊,你重新焊接一下那几个引脚试试

网友O:
理论没问题啦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P:
是不是物联卡的问题啊

网友Q(2024-05-1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R: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