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测速方案求助

楼主(2022-05-16):
1、需要测量过往物体速度,加速度参数怎么做?

例如,设备固定路边,检测过往车辆的速度,判断加速度大小

2当前想法比价简单,能想到的是采用IO响应,去固定的三点S1\S2\S3,每次物体经过时,记录时间点,利用物理公式推算得出速度和加速度

请问,有没有专用的传感器,或成熟方案

网友A(2022-08-04):
如果传感器的话,就需要放在移动的物体上的

网友B:
测速不都是几点测速么

网友C:
有运动摄像头的,但是也是通过测点实现测速功能的

网友D:
有算法的,而且现在有的高级一点的摄像头也是支持的

网友E:
运动相机是不是就可以啊?

网友F:
位移传感器 用nano100sd3bn来做

网友G:
一般,想测速的话,都是放在物体上,放一个霍尔啊之类的

网友H:
加速度得通过程序运算出来了,正常是2点测速,距离固定,算时间

网友I:
成熟方案,就要考虑摄像头了,传感器估计没有

网友J:
可以用那种超声波传感器能实现吧,但是那个功率估计要很大才行

网友K:
固定点测速是较为常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