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v检测如何做比较好

楼主(2022-05-16):
单片机是3.3V供电,连接MCU的引脚的信号高电平是1.2V,有没有办法使让单片机能检测1.2V的上升沿

1、定时器捕获,不知道能否完成捕获,是否需要加一级放大
2、ADC采样,adc不停的周期采样,担心adc占用资源严重
3、io中断

大神们,如果是你,怎么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最稳定可靠的是那种方式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了,路过也来帮忙顶一下,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能帮到你

网友B:
根据DataSheet以上内容,3.3V VDD的情况下,输入逻辑高最低是0.7倍VDD,即2.31V,1.2V还远远到不了逻辑高,所以你的1.3方案都不可用,第二种用ADC不停的采样确实比较耗费资源,楼主可以另辟蹊径看看ACMP这个功能,使用ACMP来做这个信号上升沿采样。

网友C:
ACMP或者ADC的模拟看门狗功能都可以做到

正解,给大佬打call

楼主:
比较器,感觉不错

网友D:
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E:
都是可行的办法

网友F:
最后一个办法不可靠

网友G:
模拟看门狗如何使用啊

网友H:
AD采样比较可靠

网友I:
只有ad采集才能确定是1.2V这个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