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波形失真,可能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5-16):
PWM输出上升有斜坡,且有过冲,
一般是怎么引起的?

是不是硬件电路要改进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你配置的问题,比如下载官方例子进去看看。

网友A:
如果官方例子没有失真,那么就是你代码配置问题,否则是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B:
检查电路,逐级测量

网友C:
检查电路

楼主:
一批板子,个别的这样~

网友D:
可能是电路焊接的事儿吧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有的电阻电容不合规啊?

网友F:
感觉是电路的问题,而且听你描述是个别的

网友G:
是不是需要调参啊?

网友H:
过冲好像是热插拔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