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氢充电电路求助

楼主(2022-05-16):
单位各个楼层卫生间安装有红外自动冲厕装置,里面使用内置镍氢750mA充电电池,不知各位坛友有没有比较简单且带有充电指示的充电电路,望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tyw 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越简单的越好。

@tyw :T叔,已更新
tyw
@jackrich :去油香收 ,记得更新个人信息
@tyw :T叔发 37187647@qq.com 谢谢
tyw
@jackrich :又退信,请你更新好个人信息里的油香,拜托.
@tyw :softor@TOM.COM
tyw
@jackrich :去油香收
@tyw :T叔,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tyw :多谢前辈!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长时间有电,镍氢电池只是短时期使用,那就用浮充法,每节1.38V恒压供电。

网友B:
1.2V的三端,接地端串个肖特基,输出端串个电阻限流

网友C(2022-06-17):
可以使用下面三个芯片之一:
(1)单节镍氢电池充电芯片:CN3600
(2)单节到4节镍氢电池充电芯片:CN3085
(3)4节到12节镍氢电池充电芯片:CN3387

网友C:
CN3387技术规格书

网友C:
CN3600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