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耳放电路分享

楼主:
描述:
立体声放大器电路,设计用于驱动使用分立元件构建的中低阻抗耳机。

描述:
电路的两半是相同的。两个输入都有一个直流路径,通过输入47k控制接地,该控制应为双对数型电位器。平衡控制是单个47k线性电位计,在中心调节时可防止左右输入信号的均匀衰减。如果将平衡控制向左侧移动,则左侧输入轨道的阻力小于右侧轨道,左侧通道比右侧通道减小更多,反之亦然。前面的 10k 电阻可确保两个输入都不能“短路”到大地。音频信号的放大由单级共发射极放大器提供,然后通过直接耦合发射极跟随器提供。总增益小于10,但最终的发射极跟随器级将直接驱动8欧姆耳机。更高阻抗的耳机将同样工作良好。注意每个输出端的最终2k2电阻。这样可以消除 2200u 耦合电容器的直流电位,并防止在插入耳机时听到任何“砰”声。该电路具有自偏置功能,设计用于与 6 至 20 V DC 的任何电源配合使用。

网友A(2022-05-17):
音质怎么样?
后面射随器,对耳机的充电放电会不会不一致的;
充电是三极管,放电是330R电阻

网友B:
浪费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