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Hello FPGA

楼主(2022-05-17):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一、FPGA发展里程
       1.小规模集成逻辑(SSI)
          单一逻辑功能,固定管脚分配
          早期工程师会使用多个SSI器件搭建逻辑(与非门)电路板。
       2.1978年 可编程逻辑阵列(PAL)有时也被叫做PLD
          可编程与门和固定(不可编程)的或门排成晶体阵列。
          相比SSI器件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集成度。
          有些PAL是OTP(一次编程),另外可支持反复编程,有两种可支持反复编程的PAL:暴露在紫外线实现擦除;基于闪存工艺。
       3.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
          CPLD把多个简单的PLD和I/O口进行互联,一般CPLD提供5000个逻辑门以上。一个CPLD可替代多个PLD器件。
          多个PLD集成使用可编程走线,会产生一定延迟。
       4.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4-1.PLD另一个发展分支,基于门阵列架构
          4-2.相比PLD和CPLD,FPGA的逻辑块更为精简
          4-3.具有更多的布线资源用于逻辑单元之间,逻辑单元和I/O互联
          4-4.FPGA在生产后再配置(在出厂后需要重新编程,因此支持现场升级)
          4-5.FPGA是颗粒度器件,由很多小的逻辑块组成阵列。基本的逻辑块包括查找表和触发器
二、简化的FPGA架构

       LUT:查找表,可理解为N倍输入,单倍输出的存储器
       FF:触发器,与查找表Output端互联

    根据配置信息,逻辑块可以通过选择器直接选择查找表输出还是寄存器输出
三、典型的FPGA特性
       1.逻辑块
          组成逻辑:查找表(LUT)
          时序逻辑:触发器
          算术单元:以实现数字信号处理。eg:FIR 滤波器
       2.SRAM和闪存存储单元
       3.提供锁相环(PLL)和延时锁相环(DLL),用于时钟频率和相位的生产
       4.提供高速输入输出Pin脚和高速收发器
       5.内嵌模块:微处理器和外设(有些FPGA为集成);ADC & DAC
       典型FPGA互连技术,主要基于SRAM和闪存
       SRAM FPGA:
       基于静态存储工艺
       易失性,每次上电都需要配置才能工作(可反复编程且易失)
       需要外挂一个存储配置信息的非易失闪存(需要外挂启动闪存)
       闪存FPGA
       在标准MOS工艺基础上使用浮栅工艺
       可反复编程且非易失性,因此每次上电不需要配置
       不需要外挂启动闪存
       比SRAM工艺具有低功耗特性
       PS:另外还有一种基于反熔丝结构的 FPGA,这种结构的 FPGA 只能编程一次,编程后和 ASIC 一样成为了固定逻辑器件。这样的FPGA失去了灵活性但大大提高了稳定性。这类 FPGA 因为上电后不需要从外部加载配置,所以上电后可以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即“瞬间上电”技术,这个特性可以满足一些对上电时间要求苛刻的系统。由于是固定逻辑,这种器件的功耗和体积也要低于 SRAM 结构的 FPGA。
四、FPGA特性
       受欢迎的原因:
       相比CPLD具有更高的密度和更强的灵活性。eg:内嵌存储器,锁相环,微处理器等
       可编程特性降低产品在整个设计周期的风险

       CPU为通用型器件,FPGA架构相对CPU架构偏重计算效率,依托FPGA并行计算处理视觉算法可大幅提升计算速率,降低时延。CPU通过专用译码器接收任务指令,接收过程分为两步:指令获取(CPU从专门存放指令的存储器中提取执行指令)以及指令翻译(根据特定规则将指令翻译为数据并传输至计算单元)。其中计算单元为晶体管CPU基本元件),“开”、“关”分别对应“1”、“0”机器码数字。
       GPU为图形处理器,针对各类计算机图形绘制行为进行运算(如顶点设置、光影操作、像素操作等),标准GPU包括2D引擎、3D引擎、视频处理引擎、显存管理单元等。其中,3D引擎包含T&L单元、PiexlShader等。
       ASIC需从标准单元进行设计,功能需求及性能需求发生变化时,ASIC芯片设计需经历重新投片,设计流程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
       通用处理器可以提供强大的灵活性,以增加新特性或修复漏洞,但其架构并不适用一些特定场合。eg:乘法运算需要耗费多个时钟周期。
       通用处理器相比FPGA:                                        专用集成电路相比FPGA:
       拥有更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                                      全定制特性
       单片成本比FPGA低                                              逻辑集成度比FPGA高
       功耗比FPGA低                                                   量大时单片成本低
       FPGA相比通用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
       1.比通用处理器具有更小的延迟,不需要操作系统处理任务,以减少响应和激励之间的延迟
       2.灵活的引脚分配,以简化PCB布板的空间,而通用处理器的引脚是固定的
       3.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通用处理器是按序执行指令的,并行处理时,FPGA相应速度更快
       4.可反复编程,以支持现场升级,通过修改应用代码即可现场升级
       5.相比专用集成电路,FPGA可提供更快的上市时间
       6.FPGA前期不需要大量的一次性工程费用
       7.FPGA设计周期相比专用集成电路更简单,无须时钟数规划以及复杂的布线规划
       8.FPGA可复杂编程降低设计周期风险
             Microchip闪存FPGA特性
                                      低功耗       可靠性        安全性     瞬时上电
FPGA功耗对比:SRAM FPGA和闪存FPGA

        除了正常的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SRAM FPGA还有额外的功耗开销。SRAM FPGA的浪涌电流来自基本配置单元的逻辑竞争,根因在SRAM FPGA配置初始状态是未知的。同时配置过程中会出现比较大的配置电流,使得周边的供电电源不得不使用更高的规格。
        Flash FPGA的浪涌电流很小,没有配置电流,外部供电方案类似专用集成电路。相比SRAM FPGA,Flash FPGA具有低功耗特性。
        闪存FPGA具有低功耗的一个特性因素是基本配置单元,Microchip的Flash FPGA使用基本的推挽结构,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浮栅MOS管相叠加而成,一个mos管打开,另一个mos关闭来控制切换晶体管通断,切换晶体管用于控制逻辑单元以及布线布局。N沟道和P沟道的浮栅用于存放电子,编程时电子被注入浮栅,以控制切换晶体管通断,编程结束电子仍存在于浮栅,因此具有非易失性。
Microchip Flash FPGA可靠性
辐射效应:
       辐射失效来自于地面和空间,粒子为中子和α粒子,中子来自外太空存在于地球的空气中,α粒子来自封装材料的元素辐射性。
       辐射失效导致功能失效取决于受影响的功能模块,对于SRAM FPGA,SRAM配置单元失效会导致逻辑功能异常,当走线单元出现问题,会导致关键数据通信异常,出现布线错误或断路,影响无法消除只能通过重启系统解决。
       Flash FPGA对配置失效免疫,对中子和α粒子完全免疫,中子冲击带来的能量无法影响栅极中存储的电子,进而无法影响通断,同样α粒子冲击也无法改变。逻辑功能在受到中子和α粒子冲击时不会改变,布线也不会改变,Flash FPGA对辐射免疫,特别是应用在宇航太空中。
Microchip Flash FPGA安全特性:
       涵盖硬件安全,设计安全和数据安全
       硬件安全,Microchip低密度和中密度FPGA都具有一个来自Microchip带有生产日期的校验码(包括器件速度等级、温度等级等信息)
       设计安全意味着烧录的器件配置信息不会被拷贝,克隆和反向工程,设计安全性来自于授信的硬件。Microchip FPGA提供很多设计安全保护机制。比如安全加密抗DPA攻击的码流。DPA是一种**FPGA码流密钥的差分功耗分析手段。此外,Microchip低/中密度FPGA在重要电路周围增加了主动网格,防范侦测行为。
       数据安全在应用中保障数据安全,Microchip FPGA内嵌加密加速处理器保证加密,不会被**
Microchip 闪存FPGA产品(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
第三代Flash FPGA
根据性能和功耗需求,多个系列可选择
ProASIC 3:性能最高,逻辑密度330--35K LES(异或逻辑单元),适应低功耗高性能应用,提供汽车和军用温度等级
IGLOO:功耗最低家族,330--35K LES,拥有超低功耗模式,该模式保留SRAM和寄存器数据的同时,可快速进入和退出超低功耗模式
IGLOO PLUS:330--1.5K LES,面向IO密集型功耗敏感型应用,也有超低功耗模式
ProASIC 3L:7K--35K LES,比同等ProASIC 3低40%动态功耗和50%静态功耗
ProASIC 3 nano和IGLOO nano:适用于低功耗和小型封装应用,3x3mm最小小尺寸封装。
第三代Soc FPGA:SmartFusion
       1.可提供商业、工业和军事等级
       2.Hard 100 MHz 32-bit ArmCortex-M3 CPU
       3.Multi-layer AHB communications matrix with up to16 Gbps throughput
       4.每种类型的两个外设:SPI、I2 C、UART和32位定时器
       5.最大支持512kb Flash和64kb SRAM
       6.集成模数转换器(adc)和数字模拟转换器(dac),精度为1%

第四代:SmartFusion 2和IGLOO 2系列
    SmartFusion 2:
    嵌入式Arm Cortex-M3微控制器子系统(MSS)
    PCIe Gen2端点从10K逻辑元件开始
    嵌入式DDR3内存控制器
    User物理不可克隆功能(PUF)
    1 mW in Flash*Freeze mode
IGLOO 2:
高性能内存子系统、PCIe Gen2端点从10K逻辑元件开始、嵌入式DDR3内存控制器、Zero FIT FPGA configuration cells、User物理不可克隆功能(PUF)
第五代FPGA系列
PolarFire FPGA & SOC
PolarFire系列通过提供比等效SRAM FPGA低50%的功耗,扩展了Microchip的非易失性FPGA的领先地位。这些设备非常适合在有线接入网络和蜂窝基础设施、国防和商用航空市场,以及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市场中广泛应用。该设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同时保持了传统上与非易失性FPGA相关的所有优势,如最低的静态功率,最佳的安全性和FPGA配置单元单事件干扰(SEU)免疫力。PolarFire系列经过成本优化,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具有SERDES和DSP资源的中端fpga组合,用于受低功耗和小尺寸限制的一系列高速和计算密集型应用。作为真正的宽范围FPGA供应商,Microchip提供从1K到500K逻辑元件(LEs)的FPGA产品系列。该设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同时保持了传统上与非挥发性fpga相关的所有优势,如最低的静态功率、安全性和单事件干扰(SEU)免疫力。
可靠性的特点
•SEU免疫FPGA配置单元
•lsram上内置SECDED和内存交错
•安全关键设计的系统控制器暂停模式
安全特性
•集成物理不可克隆函数(PUF)
•内置篡改探测器和对策
•Integrated Athena TeraFire EXP5200B Crypto Co-processor
•真正的随机数生成器
•CRI DPA对策和通过许可证
智能嵌入式视觉
•小形状因素
•MIPI传感器接口
•软核成像和视频IP
•机器学习推理IP
•CoaXPress®
PolarFire SOC  28nm工艺
收发模块和FPGA结构与PolarFire相同
FPGA的架构上增加了一个硬核微控制器子系统,包含一个支持Linux系统和实时应用程序的64位多核处理器群。灵活的2MB Memory,128KB Bootflash。错误检测和校正
应用领域:
1.替代传统的CPLD
2.人机界面和显示接口,例如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显示和带图像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3.多轴电机驱动,PWM产生的磁场定向控制环路的延迟是1us,此方案已在转速超过10w转/s的无传感器FOC电机上进行实际测量。
4.桥接和谐处理。
5.360°环视 4k图像处理。
6.工业能源转换,保证功能安全的SEU免疫的互联结构,GPIO支持千兆位以太网,最高支持1.6Gpbs,无须使用高速收发器,即可实现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Development Kits:
Part No: MPF300TS-1FCG1152EES(PolarFire Evaluation Kit

This kit is ideal for high-speed transceiver evaluation, 10 Gb Ethernet, IEEE 1588,
JESD2048, SyncE, CPRI and more.
• 4 GB 32-bit DDR4, 2GB 16-bit DDR3, and 1Gb SPI Flash Memory
• 2x RJ45 ports with PHY for Ethernet 1588 applications
• Support for SFP+ interface and IOG loopback
• High-speed SerDes interface
• 4x FMC connector (HPC)
• In-silico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 On-board 50 MHz system clock

Part No: MPF300TS-1FCG484EES(PolarFire Splash Kit
The PolarFire Splash Kit provides general-purpose interfaces fo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 x32 bit DDR4 and 1 Gb SPI Flash Memory
• RJ45 port with PHY for SGMII applications
• FMC connector (LPC)
• Prototype breadboard area
• PCI express (x4) edge connector
• On-board 50 MHz system clock

Part No: MPF300TS-1FCG1152EES(Arrow Everest Kit
This kit is perfect for triple,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 and HDMI applications.
• Triple 1GbE interface
• 1 × 10GbE SFP+ cage
• PCI express (x4) Gen2
• Dual DDR3L (x32 and x16)
• High-speed FMC (HPC) expansion
• HDMI output
• Expansion connectors: PMOD
• Other low-speed interfaces: UART, SPI and I2C

Part No: MPF300TS-FCG484EES(Future Avalanche Board
Quickly develop prototypes with this low-cost board.
• 1 GbE interface with PHY (VSC8531)
• Wi-Fi® module
• Expansion connectors: Arduino Shield, MikroBus, PMOD
• DDR3 SDRAM (256Mx16)
• SFP cage
• 64 Mbit SPI Flash
• Other low-speed interfaces: UART and JTAG

Part No.: SF2-STARTER-KIT,
SF2-484-STARTER-KIT, SF2060-STARTER-KIT(SmartFusion2 Starter Kit

• Cost-effici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upporting standard interfaces and
Linux-based developments environments
• 50K LE or 10K LE SmartFusion2 device
• JTAG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
• 10/100 Ethernet
• USB 2.0 On-The-Go
• 64 MB LPDDR, 16 MB SPI Flash memory
• Four LEDs and two push-button switches
• FlashPro4 programmer
• USB cables and USB Wi-Fi module

Part No.: M2S150-ADV-DEV-KIT(SmartFusion2 Advanced Development Kit

Supports numerous standards and
interfaces for motor control, industrial automation, high-speed I/O and
security applications.
• 150K LE SmartFusion2 device
• DDR3 SDRAM, SPI Flash
• Current measurement test points

A pair of SMA connectors, two
FMC connectors, PCIe x4 edge
connector
• 2xRJ45 interface for 10/100/1000
Ethernet USB micro-AB connector

Part No.: M2S090TS-EVAL-KIT(SmartFusion2 Security Evaluation Kit

Evaluate the data security features of SmartFusion2 SoC
• 90K LE SmartFusion2 device
• 64 Mbit SPI Flash memory
• 512 MB LPDDR
• PCI Express Gen2 x1 interface
• Four SMA connector for testing of full-duplex SERDES channel
• RJ45 interface for 10/100/1000 Ethernet
• JTAG/SPI programming interface
• Headers for I2C, SPI, GPIOs
• Push-button switches and LEDs for demo purposes
• Current measurement test points

Part No.: M2GL-EVAL-KIT(IGLOO2 Evaluation Kit

Comes preloaded with a PCIe control plane demo
• IGLOO2 FPGA in the FGG484 package (M2GL010T-1FGG484)
• JTAG/SPI programming interface
• Gigabit Ethernet PHY and RJ45 connector
• USB 2.0 OTG interface connector
• 1 GB LPDDR, 64 MB SPI Flash
• Headers for I2C, UART, SPI, GPIOs
• ×1 Gen2 PCIe edge connector
• Tx/Rx/Clk SMP p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