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Studio 7.0 下载、安装、编译和仿真教程(二)

楼主(2022-05-17):
三、Microchip Studio 7.0启动

安装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启动Microchip Studio 7.0了,启动方法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启动时,会比较慢,再次启动就会好多了,看一下运行界面吧,总归没有白折腾。

四、Microchip Studio 7.0工程项目的建立

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建立项目。

1、启动Microchip Studio 7.0,如下图所示。

2、File—>New—>Project,如下图所示。

3、在接下来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GCC C Executable Project”项目类型,在“名称栏”中指明项目名称,在“位置栏”中指明项目的存储路径。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名称栏”和“位置栏”中输入的内容,**需遵循以下规则:只能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构成,且不能以数字开头。**如果违反上述规则,会导致计算机仿真不正常。

4、在接下来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单片机类型,读者一定能够猜到,我们选择的单片机类型为ATmega128。上述设置完毕后,我们点击“OK”按钮,Atmel Studio就会为我们自动生成项目了。

五、Microchip Studio 7.0项目配置

如果希望使用计算机进行程序仿真,还需进一步设置,步骤如下:

1、在“解决方资源管理器”中,用右键选择项目名称GccApplication2,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2、在出现的“Properties”(属性)设置文件中,选择“Toolchain(工具链)”-“Optimization(优化)”-“None(-O0)(不优化)”,如下图所示。

3、选择“Tool(工具)”-“Selected debugger/programmer(选择调试编程器)”-“Simulator(仿真)”。上述设置完毕后,需要对“属性”设置文件进行保存操作。

六、Microchip Studio7.0选择生成HEX文件

网友A:
楼主分享的几篇**都很值得学习哟,感谢分享

网友B:
AVR的型号都支持

网友C:
主分享的几篇**都很值得学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