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Studio 7.0 下载、安装、编译和仿真教程(三)

楼主(2022-05-17):
七、例程的调试

程序编写完毕后,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程序的调试工作。

1、保存程序文件,对程序进行编译操作,其命令按钮如下图所示。编译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只需等待即可。

2、编译没有错误后,我们在while语句的最后的“}”括号上打上断点,如下图所示,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箭头所指的位置,用鼠标单击即可。现在解释一下断点的含义,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程序执行到带有断点的语句后,程序会停下来,这时我们可以观察程序的各种运行状态,包括变量的取值等等。

3、上述设置完毕后,我们就可以让程序运行了,点击工具栏的“调试”按钮,如下图所示。

八、Microchip Studio7.0增加一个新的.C文件到工程项目

一个工程项目中可能包含多个.C文件,如何新增加一个.C文件呢?

1、在“解决方资源管理器”中,用右键选择项目名称GccApplication2,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New Item”。

2、弹出“Add New Item”对话框中,先选中“C File”,然后在Name输入框中输入文件名称"CFile.c",最后点击“Add”按钮。

3、可以观察到工程项目中已经增加了一个CFile.C文件。

九、Microchip Studio7.0增加一个已存在的.C文件到工程项目

一个工程项目中可能包含多个.C文件,如何将一个已经存在.C文件(CH451.C)添加到工程项目中呢?

1、在“解决方资源管理器”中,用右键选择项目名称GccApplication2,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Existing Item”。

2、弹出“Add Existing Item”对话框,选中CH451.C,然后点击Add按钮。

3、可以观察到工程项目中已经增加了一个已经存在的.C文件(CH451.C)。

网友A:
感谢分享,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