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ADC引脚输入阻抗在高温测试后有变化

楼主(2022-05-17):
GD32F103VET6的ADC引脚的输入阻抗,在经过50摄氏度情况下,运行两天后,出现阻抗变低的情况,具体电路如下:
运放输出端,+rc滤波电路,阻抗510欧然后接到GD32的adc引脚。已经正常运行半年多,这几天在测试的时候突发采集不准的情况。测试发现510R上压降高达到0.6V。
我知道可以通过减小510R来适当解决,但是adc的输出阻抗变化的不确定性还是会给系统代理不确定性。所以能否帮忙检测芯片是何种问题。有人遇到吗,有没有技术能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23-04-11):
估计是不支持高低温吧

网友B:
看看你的电阻,是否是低温漂的电阻

网友C:
这个跟你这部分的电路元件都有关系的

网友D:
跟MCU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可能运放和电阻都有可能有关系

网友E:
你最好弄个高精度,低温漂的元件才好

网友F:
半年之后压降变得0.6V?

网友G:
电容电阻最好都是高精度的,能稳定一些

网友H:
这个50摄氏度应该问题不大吧,温度不是很高的样子

网友I:
有可能是电阻因为温度变化了阻值

网友J:
你选择的元件都是低温漂的吗?

网友J:
那你最好有补偿电路做配合才行

网友K:
没遇到过,因为我们对精度要求不高,但是你这电路估计是电容电阻影响的

网友L:
我觉得与芯片的性能关系不大

网友M:
你这个50摄氏度的温度是恒定的吗?有高温/低温情况吗

网友N:
多点采样然后校准试试呢?

网友O:
温度高了,有降压这是正常的。

网友P:
大概温度是多少?可以换工业级的芯片呀。

网友Q:
温度降回来的时候ADC采集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