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求STM32G0量产工具

楼主(2022-05-17):
公司STM32G0产品即将量产,通过IIC下载Hex到STM32G031,奈何上位机开发不给力,麻烦大家推荐一款可以通过IIC下载Hex的量产工具。看过STLINK V3:傻大粗,STLINK V3 MINI:还得研发专用的板子来承载。

knk
我这边可以研发量产烧录器,如有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A(2022-07-14):
这个就是串口实现的吧,你怎么都要把I2C转换成串口或者其他通讯接口,电脑没有I2C接口的

网友B:
I2C下载hex的工具啊,这个好像没有专门的吧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串口转I2C的模块,比如CH341,配合串口助手软件

网友D:
你可以考虑将I2C转换一下,就能实现了

网友E:
为啥选择用I2C实现在线升级呢?

网友F:
你换成串口是不是能好一些呢?

网友G:
如果有STlinkV3这种,其实可以选择SWD下载了

网友H:
你量产使用I2C不是很建议哈,速度不会很快的

网友I:
这种量产工具好像也没有专门的耶,你试试串口助手能不能实现吧

网友J:
自己用VB写一个吧,简单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