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AP找不到官方例程

楼主(2022-05-17):
谁有例程,或者去哪能找到官方的IAP例程,小弟 感激不谢  1422195856@qq.com

@assholeL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3.3.3\Examples\FMC\Erase_program 我用的这一款,在官方库可以参考这个以及应用笔记 AN040 IAP程序跳转说明 即可,这个笔记可以在官网搜索下载
楼主,你找到了gd32 的iap例程吗

网友A:
置顶帖子第二个,里面有个资料网盘,里面有

网友B(2023-10-12):
引用 网友A:
置顶帖子第二个,里面有个资料网盘,里面有

应用笔记 AN040 IAP程序跳转说明 这个里面吗,没看到网盘链接呢,只有pdf不知道源码例程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用笔记 AN040 IAP程序跳转说明 这个里面吗,没看到网盘链接呢,只有pdf不知道源码例程在哪里 ...

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326086788@qq.com 方便给我发吗,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谢谢啦 talon56@163.com

网友D:
一般做到需要IAP项目的,咱都选择APM32或者AT32单片机,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两家提供详细的DEMO例程,和详细的使用说明,咱再根据具体的需要优化一下,添加自己的通信协议,再编写自己的电脑端的上位机界面,GD32的芯片,倒是想用,可惜咱没有这个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