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7):
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网友A:
有限幅的作用,也有的说是钳位作用。

网友B:
感觉钳位作用的面大

网友C:
个别的引脚还是所有的引脚啊

网友D:
请问二极管如何限制幅度呢

网友E:
估计是对引脚的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F:
一般来说如何选型这种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