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关于Harmony使用的一点探索

楼主(2022-05-17):
#申请原创# 使用Harmony,采用MHC进行组件配置时,有没有组件的配置说明说明文件,介绍一下每个选项的意思,可供选择的范围,我找到了CSP文件夹下外设库的组件配置说明,但是过于简单,对于过程快速配置没有指导意义,像类似的ST的CubeMx都有详细的说明文件,不知道Harmony有没有详细的组件配置说明文件,这样就不用再去仔细查看datasheet,@麦小播

楼主:
各位大神,有熟悉Harmony MHC配置的,请指点迷津

楼主:
对于SAM系列芯片不熟悉,之前用的STM32系列比较多

网友A:
鸿蒙系统?

楼主:
不是的,Microchip的一个新的软件框架,叫Harmony

网友B:
目标太大,不够成熟,很难达到随意组合,随意配置。
简单的项目,利用其驱动层就OK了。

复杂的应用,必须找到他的实际的例程,要相同或者相似才能应用。反而不是别的方案来的方便,因为了解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太大,不够成熟,很难达到随意组合,随意配置。
简单的项目,利用其驱动层就OK了。

是的,没有详细的组件说明文件,自己无法找到依据搭建大的项目,只能根据它现有例程做,太局限了,不利于项目开发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养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养猪。

回复的什么呀?搞什么怪啊?

网友D:
CSP里边基本都是plib层的驱动,其实就是基于寄存器做的接口功能简单封装。比如你截图的这个,就是USART的基本驱动。所有的设置选项,其实就是USART本身的设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宽,极性等等。使用这个驱动,就直接提供了一组的读写的API。
这些plib驱动就包括了所有的外设,比如I2C, USART, SPI等等。
如果需要更复杂功能的,请使用core里面的driver,可以支持多任务,多client等等。
这里也有不少的中文指南可以参考的。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CSP里边基本都是plib层的驱动,其实就是基于寄存器做的接口功能简单封装。比如你截图的这个,就是USART的基 ...

谢谢版主的回复,是的,csp包就是PLIB库的内容,寄存器的封装,是不是驱动层封装的高抽象一些,目前PLIB封装还是比较单一,usart1封装一个,usart2封装一个,像我用过的其他的代码库都是所有USART封装成一个,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有没有MHC配置时组件的配置说明,这样比较快速使用,比如USART组件有SPI和其他接口,没有说明文件,我们怎么自行进行设计。连接的教程我看了,环境配置都是根据教程来的,入门都是按照这个教程来的,学习到中间,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发帖一问,目前harmony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希望有更多的资料发不出来,助力我们的MCU开发使用

网友E:
性能如何?

网友F:
也许HarmonyOS是个机会?

网友G:
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H:
HarmonyOS怎么升级

网友I:
单片机太简单,上升空间有限

网友J:
harmony os是什么系统

网友K:
harmonyos是鸿蒙吗?

网友L:
HarmonyOS 的内核?

楼主:
一般吧,在尝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HarmonyOS是个机会?

都不是一个东西,怎么相提并论?

楼主:
就是增加了一个代码配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太简单,上升空间有限

还好吧,单片机也不仅仅是51了,多核的多的是

楼主:
一个是代码框架,一个是操作系统

网友M:
请问组件配置工具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N:
现在都可以研究的这么深入了吗

网友O:
有亮眼的功能吗

网友P:
基本上现在还是起步阶段吧

网友Q:
一般需要预装什么软件呢

网友F(2022-06-20):
这个系统占用的内存大吗?

网友R:
看看github上有参考。

网友S:
一直到pic单片机上吗?

网友T:
Harmony用的还是少吧。

网友U:
跟其他的RTOS差不多吧

网友V:
网上相关资料有点少

网友W:
Harmony成熟了吗?目前还剩多少开发人员?

网友D(2022-07-27):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是的,csp包就是PLIB库的内容,寄存器的封装,是不是驱动层封装的高抽象一些,目前PLIB封 ...

像常用的外设 有比plib更高一级的外设驱动供使用的哦  这些驱动是抽象封装的 并且支持OS 和多个用户,硬件外设的。
这里都有不少中文的各类型库的使用指南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2

另外参加Microchip的中文大学,也有不少中文资料供学习。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200

github上面也有Harmony3介绍: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 ... mony.github.io/wiki

具体每个芯片的例程可以参照Harmony3的core_apps_xx 目录,例如SAM E5x系列:
https://gitee.com/Microchip-MPLAB-Harmony/core_apps_sam_d5x_e5x

网友X(2022-09-10):
有什么新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