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理解AT32的DMA弹性映射

楼主:
接触雅特力的芯片有一段时间了,不得不说,相比于STM32F103有些功能做的确实挺不错的,比如AT32F403A DMA的弹性映射以下是我们所习惯的固定映射,这里兼容STM32F103的DMA固定映射,但是这种映射方式灵活性比较低,比如USART2_TX就只能使用DMA1的通道7,如果这个通道被其他外设(如I2C1_RX)使用了,那么就比较麻烦了

现在AT32F403A 新增了DMA的弹性映射功能,如下表所示,那么比如USART2_TX就可以任意选择通道进行传输,只需要把下表外设的ID号告诉DMA就行了,比如USART2_TX要使用DMA1的通道1传输,那么相比于固定映射只需要增加以下程序就行了
DMA_Flexible_Config(DMA1,Flex_Channel1,DMA_FLEXIBLE_UART2_TX);
官方demo在BSP以下路径
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2.7\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DMA\ADC_TMR1_FLEXIBLE

网友A(2022-05-18):
弹性映射,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网友B:
弹性映射和固定映射有什么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