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南京沁恒CH579M开发总结

楼主:
南京沁恒CH579M开发总结新的项目使用了南京沁恒这款mcu,写下遇到的问题。这个芯片确实非常强大,待蓝牙、网口、而且还带32K ram,可以说性价比很高了。官方历程也是非常详细,参考后上手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有一点,他们家的芯片后缀带M的是有仿真口的,不带M的是没有仿真口的,切记
例如CH579M是可以直接KEIL调试,CH579F是没有仿真器烧些口的,即没有(SDIO,SCLK)。选型时切记。

网口功能
网口功能项目上没有使用,但是也研究了一下。基本的TCP 和UDP通讯没啥问题,写个程序跑了2天,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他这个芯片网线插拔检测不到,这个也在他们论坛上咨询过,没啥结果,感觉应该是内部协议栈有些问题。

GPIO、定时器
这里参照历程直接写就行了,没啥好说的。

低功耗功能
这个必须说一下:这个芯片有4种低功耗模式,空闲:暂停:睡眠:下电;

实测,睡眠模式下差不多2uA左右。带上电池电压检测电阻电流在20uA。因为我这边用的是两个100K的分压的。

SPI
这个芯片的硬件SPI只有mode0 和mode3两种模式。在使用前一定要确认下自己用的外设SPI工作模式。
CH579M的SPI有2个,但是SPI0支持主从两种模式,SPI1只支持主机模式
SPI0支持FIFO和DMA功能,速度要比SPI1快些。

ADC功能
它这个芯片的ADC在使用时尽量在设计时避免使用PA5管脚,这个管脚是芯片校准用的。
ADC支持中断方式工作,多次采集平均一下,测量还是蛮准的,蛮准基本需要。
adc在设备上电之后最好等个大概500ms,否则测量的值会偏小。(我使用的是单通道采集)
这个芯片内部有个基准1.05V,而且待PGA,如果要用PGA功能,一定要注意你的输入电压范围

这个在ADC配置时一定要注意。
而且要使用内部基准,在ADC初始化时一定要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ADC_InterTSSampInit();
否则ADC读取通不过。

睡眠模式低功耗问题点:
这个睡眠模式低功耗是非常坑的,他这边在sleep模式下只有RAM2K和RAM14K的RAM是可以工作的,RAM2K、RAM14K地址在0x20004000~0x20007FFF.也就是说0x20000000-0x20004000的内容是不会保存,唤醒后,这个区域定义的变量的内容是会被清除掉的。而且在使用休眠模式时一定要在IRAM2区域设置为0x20004000-0x20007FFF。否则会出现唤醒后,MCU工作异常。操作如下

其他的休眠模式完全参照他们给的历程即可。

以上是个人使用总结,记录以下,方面后续查看,也可以给想用这个芯片的同学加以参考。如有其他经验或建议可以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2022-06-07):
还不错的实战开发经验

网友B:
看来这颗片子还有些bug需要优化啊

网友C:
没有具体了开发过程么

网友D:
嗯,了解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2022-09-13):
这芯片相当好用了,还是个arm内核的

网友F:
好用就是可以用keil调试,稳

网友G:
正常来说网口还可以吧,其实也可以外置网络芯片的

网友H:
低功耗没测试过,我测试了射频功能,很好用

网友I:
你这是外设都用了一遍呀,给力呀

网友J:
这芯片还能连接天猫呢,用蓝牙mesh,很好

网友K:
很不错啊,说的都是自己实践过的

网友L:
正常是有仿真口的吧,不然咋写程序呀?

网友M:
他家例程非常全面,而且注释还可以

网友N:
请问一下,你说的CH579F没有仿真口的话,怎么烧录程序呀?

网友O:
可以用IAR 编译吗?

网友P(点评):
不可以的,需要使用keil。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请问一下,你说的CH579F没有仿真口的话,怎么烧录程序呀?

可以通过usb和串口的方式进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