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不使用microlib,使用AC6,编译出错

楼主(2022-05-17):
不使用microlib, 程序中使用printf(), 一直没有成功,调试过程如下;
如果不定义_sys_open(),报如下错误
test\test.axf: 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sys_open was referenced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如果定义_sys_open(),报如下错误:
test\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_sys_open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main.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定不定义sys_open(),都不会编译成功。

网友A(2022-07-22):
这不正常么,你用microlib就好了啊

网友B:
其实可以自己写printf的,这个ST是有例程的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网上,不使用microlib的话,怎么实现printf

网友D:
我知道是可以重定义的,这个我见过

网友E:
你可以http://t.zoukankan.com/birdBull-p-15697213.html参考一下,这个链接,是可以的

网友F:
. 我觉得不是AC6的事儿哈,可能就是你没重指向导致的

网友G:
你用microlib呗,这个勾选一下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H:
Printf属实很好用,但是你需要选择microlib才行,或者自己写一个printf的函数

网友I:
这个错误可能是你名字重复了,导致错误的

网友J:
嗯,看你这个报错可能就是sys_open重定义导致了

网友K(2023-03-01):
不能定义到你选项已经设置的地址空间里面。

网友L:
跟Ac6有什么关系

网友M(2023-06-08):
microlib 不符合 ISO C 库标准。

网友N:
如果不想使用Microlib,则可以选择使用标准C库。

网友O:
重定义printf后开启编译器的microlib即可。

网友P:
标准C库包含了大量的函数和头文件,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应用需求。

网友Q:
不支持某些 ISO 特性,并且其他特性具有的功能也较少。

网友R:
用Keil编译程序时数据段过长怎么办?

网友S:
Microlib是一种C运行库,它具有很小的代码尺寸和内存占用量

网友T:
选择microlib呗

网友U:
没有printf函数你就得自己实现一个。

网友V:
编译器和库是不同得两个概念呀。

网友W:
你把microlib加上了是不是就不报错了。

网友X:
试了一下,最新版的都支持AC6了,反而不支持AC5了。

网友Y:
使用标准C库会增加程序的代码尺寸和内存占用量,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和资源使用效率。

网友Z:
直接用microlib不就行了

网友AA:
要在Keil MDK中使用标准C库,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在Options for Target(或者Project)对话框中,选择C/C++选项卡。

在C/C++选项卡中,选择“Use MicroLIB”选项并取消勾选。

选择“Misc Controls”选项,并在其中添加--library_interface=std参数。

确认更改后,重新编译项目即可使用标准C库。

网友AB:
把Use MicroLIB 选项勾上

网友AC(2024-12-13):
加上这个
extern "C"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ch;
}

网友AD:
,此错误可能是由于您的姓名被重复,从而导致了错误。

网友U:
它不能被定义到设置了您的选项的地址空间中。

网友AE:
一些iso功能不受支持,而其他一些功能较少。

网友AF:
用keil编译程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网友AG:
microlib是一个c运行时库,代码量和内存占用都很小

网友AH:
我试了一下,最新版本已经支持ac6,但是已经不支持ac5了。

网友AI:
有些iso功能不受支持,而有些则不太受支持。,

网友U:
没有用micorlib一些系统函数就是会报错的。

网友AJ:
有些iso特性不被支持,而有些则不太被支持。,,

网友AK:
一些没有micorlib的系统功能会导致错误。

网友AL:
有一些老版本的只支持AC5

网友AM:
在使用AC6编译器且不使用microlib时遇到编译错误,可能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库文件或配置不正确。请检查代码依赖、编译器设置,确保正确配置目标硬件和编译器选项。

网友AN:
检查链接器脚本

网友AO:
库文件包含不对?

网友AP:
启动代码与标准库不兼容?

网友AQ:
检查您的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是否相互兼容

网友AR:
分析您的代码,确保没有依赖于microlib特有的功能或行为。如果代码中有这样的依赖,您需要替换或修改这些部分。

网友AS:
AC6版本与您的目标处理器和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AT:
查看编译和链接错误

网友AU:
参考AC6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AV:
好想要添加代码

网友AW(2025-01-24):
这个错误是因为没有配置正确的printf输出方式,你需要重定向printf函数到UART或者其他外设上。

网友AX:
如果你用AC6,记得在工程里禁用半主机模式,可以在链接选项里添加 --specs=nosys.specs 试试。

网友AY:
_sys_open这个问题其实是半主机模式引起的,把半主机的相关代码去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AZ:
你需要实现自己的_write函数,把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比如用HAL库里的UART发送函数。

网友BA:
你可以先试试简单的滑动窗口中值滤波,代码实现起来也不复杂。

网友BA:
如果不想用microlib,可以用标准C库的newlib,但一定要正确实现系统调用函数,比如_write。

网友BB:
定义_sys_open的话,检查下是不是在多个文件里重复定义了,导致链接器报错。

网友BC:
试着用一个简单的main函数测试printf,比如先打印一行字符串,确保配置无误。

网友BD:
如果用的是STM32CubeIDE,可以直接用CubeMX生成UART的printf重定向代码,很方便。

网友BE:
打开工程配置里的运行时库选项,确认使用的是Newlib Nano而不是Full Newlib,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BF:
如果你不需要printf的全功能,比如格式化输出,可以试试用putchar或者puts,更简单。

网友BG: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H:
如果定义_sys_open,请检查它是否在多个文件中重复定义,从而导致链接器出错。

网友BI:
_sys_open的问题其实是半主机模式造成的。去掉半主机的相关代码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