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读1个字节XDATA内存或XFR寄存器要10个时钟,这么拉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17):
怎么可能呢,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看手册

实测了一下,读指令确实要10个时钟,写指令要9个时钟,而手册上说要2-3个时钟,看来手册水份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了一下,读指令确实要10个时钟,写指令要9个时钟,而手册上说要2-3个时钟,看来手册水份比较大 ...

怎么可能呢,有个寄存器控制这个速度的,默认是降速的

网友B:
还是查下指令表,一个团队干的是,还是比江湖大侠要认真很多,最后一列是运行本指令需要的时钟数,在 STC 已不讲机器周期,只讲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有个寄存器控制这个速度的,默认是降速的

WTST=0加了,不加也测试了是17个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WTST=0加了,不加也测试了是17个时钟

你具体是怎么测试的呢,有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是怎么测试的呢,有代码吗

定时器T0设置为1T模式,把DR56指向地址01:0100H,使用以下测试代码:
SETB TR0
MOV R0,@DR56
CLR TR0
MOV SBUF,TL0
JNB TI,$
CLR TI
SJM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T0设置为1T模式,把DR56指向地址01:0100H,使用以下测试代码:
SETB TR0
MOV R0,@DR56

这个代码基本是可以的,但实际是测量的结果是加上了CLR TR0这条指令的时间了,有误差,最好还加上关中断,建议这样求平均值
CLR                EA
SETB         TR0
CLR                A
MOV                TL0,A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R0,@DR56
MOV        A,TL0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SJMP $

网友B:
设置 速度的,为跑500MHz 考虑的 ,外设慢,要设置等待时钟

楼主:
确实,把CKCON设置为0后就正常了

网友C:
StC有些时候确实奇葩奇葩,你所有寄存器上电默认最高性能设置不就省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