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52G实现最小系统[沁恒8位机MCU最小系统]

楼主(2022-05-17):
一、目标:

学习沁恒的8位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最小系统连接方式通用下面所有常规8位MCU

二、资料获取:

1、首先从沁恒官网下载CH552的datasheet: CH552官网手册下载链接.
2、开发资料,包括示例代码,评估板说明书、原理图:官网链接.
  (沁恒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资料网站上比较全,而且都能下载到。。。。懂得自懂)

沁恒的8位机全部支持芯片内置晶振,所以最小系统可以不需要单独的晶振,而且他们的Bootloader也是用的内置晶振实现的烧录。所以我们的最小系统只需要处理芯片的供电就可以了。
  ①先看手册的引脚描述,芯片一共有两个电源引脚,一个GND引脚,还有一个RST引脚:

②再来看下手册中对于芯片电源处理部分的描述:

③看一下原理图上电源的处理:

常见的单片机系统分为5V系统和3.3V系统,可以发现:
CH552工作在不同电压时,VCC和V33引脚供电接法不同
这点在原理图中直接写明了。

三、绘制最小系统原理图:

以3.6V电压为分界点:

1、供电电压大于3.6V的最小系统如下:

2、供电电压小于3.6V的最小系统如下:
复位引脚
  关于芯片RST引脚,芯片是外加高电平复位的,而且RST引脚内置了下拉电阻,内置了上电复位电路。之前和沁恒工程师咨询过,如果产品中用不到外部复位功能,可以直接把RST脚悬空处理,依靠内置的上电复位电路就可以了(上电复位时间典型值11毫秒)。也可以直接在下载代码过程中在WCHISPTool工具中直接关闭RST功能。
  这里就直接悬空处理了,产品外壳做好也没有办法提供复位按键了。

三、注意事项:
1、
电源引脚上的0.1uF电容不能省略,不然就会出现单片机跑不起来的现象。老老实实按照手册说的来放置外围器件吧。
2、
芯片工作在5V电路时,V33引脚会输出一个3.3V的电压,这个电压不能给外部器件供电,也就能够给BOOT引脚提供一个高电平上拉。
3、
因为USB数据线的电压时3.3V的,所以要注意芯片的USB通讯引脚最高只能承受3.3V,和其余的GPIO(最高承受VCC电压)不太一样。

4、

芯片冷启动过程中检测引脚电平,默认boot脚都是UD+,需要外接4.7~10K的上拉电阻实现,直接短接到3.3V电压就会导致电平钳位无法实现USB通讯。

5、

通常情况下供电电压主要考虑外围电路电压匹配的问题,仔细翻看参数可以发现系统主频和芯片供电电压有关系

想要主频跑的高,就要确保芯片供电电压在范围内。不然就会出现程序能下载,但是死活运行不起来的情况。

6、

在我们实际做产品板子的时候,一般会将电源和通讯引脚做成测试点的形式,用烧录探针压上去实现烧录。可以省略下载电路(按键+上拉电阻)。在烧录工装上(探针)实现UD+的上拉,这样会降低PCB复杂度。

7、

CH559\558的IO电压比较特殊,其余的8位机IO引脚支持的电压范围都是 0 ~ VCC,而CH559\558为0 ~ VDD33。

网友A:
挺好,感谢楼主分享,其实沁恒的risc-v的MCU也是不错

网友B:
一般都是CH552吧,好像性价比还挺高

网友C:
现在8位MCU好像沁恒做的属实不错呢

网友D:
一般用这种MCU都是做接口芯片来着

网友E:
CH549挺好的,我用过

网友F(2022-06-16):
一般可以用32位的了,会用32位MCU也就差不多会8位的了

网友G:
建议还是搞个官方开发板玩玩,挺好的

网友H:
沁恒8位MCU都支持内部晶振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I:
沁恒生态环境做的也很不错了

网友I:
官网上的资料挺全,就是平时很少做活动啊,来个开发板让我们尝尝鲜也好

网友J:
好像还有人用CH522做转接芯片,挺好的

网友K:
沁恒这个8位MCU还是值得去学习一下的

网友L:
沁恒的8位MCU是不是都带USB功能呀?

网友M:
我觉得他家8位MCU还真不错,挺好用的

网友N:
这个使用干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O:
8位机MCU可选择性还是挺多的。

网友P:
ch32v307的资料有吗

网友Q:
这个原理图和pcb可以提供吗

网友R:
CH552G性能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