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测量问题

楼主:
   AC220V的经过整流滤波后变为DC310V的直流电, 经过H桥调压后(周期为21K HZ ,占空比为(1%-40%))用万用表测量不准。

   情况是:“36%的占空比,能测出300多的直流电压。”这有点太不准了。我想问下,该选用什么样的万用表测量。查了一些资料,我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的。还有一点,说是万用表的响应速率,带低通滤波的。

  请问各位,我该选用什么样的万用表,能推荐个型号最好。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B(2022-05-17):
UT61E,按Range手动换挡。

楼主:
我看到了,  谢谢老哥、

网友C:
用福禄克的万用表就行,当然用示波器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福禄克的万用表就行,当然用示波器会更好。

Fluke好在皮实耐用,但是论起性能来,被国产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表吊起来打。比如低端的15B、17B在国产表里面已经算是贵的了,但对于楼主应用非常重要的频响只有400Hz,相当于10块钱国产830B的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uke好在皮实耐用,但是论起性能来,被国产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表吊起来打。比如低端的15B、17B在国产 ...

既然如此,为何福禄克的表买的如此贵?本人入行几年来一直都是用胜利和利利普的万用表,不过同行却流传这“使用福禄克万用表的才是高手”之说法。

楼主(点评):
说的我老脸一红。 在JD上麦了个福禄克179.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俺现在最好的表是胜利VC97,福禄克间想都不要想!

网友D:
常规万用表本来就不能这么直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是用来测正弦交流的有效值,直流档则用来测稳定的直流电压。测脉动直流,不论交流档还是直流档都会有明显误差。即使是测脉动直流的有效值,那也需要搭个适当的积分电路,普通数字万用表的双积分ADC未必能适用,事实上多数情况下不适用,这是导致明显误差的根本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常规万用表本来就不能这么直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是用来测正弦交流的有效值,直流档则用来测稳定的直流电压 ...

黄色AC+DC按键就是交流档测试脉动直流RMS电压电流。

网友D(点评):
有这个功能的表很少见,而且也还是会存在频率、占空比之类影响测量精度的因素。

网友E:
简单的RC滤波就可以测量了,我做变频器输出就是加RC低通滤波。
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万用表能否测量直流有效值,取决于万用表内部电路,基本上绝大多数万用表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RC滤波就可以测量了,我做变频器输出就是加RC低通滤波。
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万用表能否测量直流有效 ...

才21k的频率不高,买万用表从来不看频响的小白才会说“绝大多数万用表都不行”,实际上我手头的万用表测这点儿频率的电压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才21k的频率不高,买万用表从来不看频响的小白才会说“绝大多数万用表都不行”,实际上我手头的万用表测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才21k的频率不高,买万用表从来不看频响的小白才会说“绝大多数万用表都不行”,实际上我手头的万用表测 ...

哦,测试直流,万用表内部有RC低通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E:
LZ是测量PWM波形的直流平均电平,只要万用表电压档带RC低通滤波,肯定可以测量。
如果误差很大,是否档位错了,可能是使用的问题。
或者万用表的抗干扰不行,比如万用表本体和测试环境的耦合电容,导致测量误差。
主要是你测量的是高压脉冲信号,干扰因素不可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万用表本来就不能这么直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是用来测正弦交流的有效值,直流档则用来测稳定的直流电压 ...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示波器+ 高压探头。 这一波把老板的经费全部带走。

网友D(点评):
对,示波器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就是贵,尤其是便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测量PWM波形的直流平均电平,只要万用表电压档带RC低通滤波,肯定可以测量。
如果误差很大,是否档位错 ...

现在公司,4个万用表,平均价格8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RC滤波就可以测量了,我做变频器输出就是加RC低通滤波。
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万用表能否测量直流有效 ...

晚上试试看。   是要把21K作为截止频率吗?

网友F:
进口仪器的品牌溢价是很高的,像普通万用表,福禄克的价格动辄几百上千,而国产万用表几十上百的性能和精度已经远超福禄克了。

网友G:
万用表的DC挡位就是测量平均值的,21K不高的,我经常用手持万用表DC挡位测量MHz的信号,用来判断信号有无。
我没测过这么高压的矩形波,但还是判断是你的万用表设计的有缺陷。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发出一个几十KHz低压的比如1Vpk脉冲,测测看它有啥毛病。
要是低压没问题,那就自己弄个RC衰减滤波再测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万用表本来就不能这么直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是用来测正弦交流的有效值,直流档则用来测稳定的直流电压 ...

积分电路, RC 该怎么选?用周期频率21KHZ作为截止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