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的USB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22-05-17):
AT32F403A主频在240MHz时, USB的时钟是否只能使用内部的HICK?
此时无法设置USBDIV分频来得到48MHz,因为分频值为5,而最大分频值只能为4.
如果是的话,这样和使用外部晶振相比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例如功耗,稳定性,谢谢。

网友A:
因为硬件电路没有设计5分频。
但在240MHz主频下,可以使用内部HICK 48MHz给USB供时钟。
可参考BSP ACC  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