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MX8MP开发板移植USBWIFI RTL8192EU驱动

楼主(2022-05-17):
在飞凌OKMX8MP-C开发板上移植了自行搭建的Debian系统之后,发现板卡原有的WiFi模块无法使用,在内核里面添加了支持项也没用,后面跟飞凌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王工沟通,了解到需要将/lib/modules整个驱动文件夹复制并替换才可以,所以我就暂时搁置了。

WiFi方案可以用市面上已经非常成熟的RTL8192EU方案,一个USB WiFi模块,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网上也可以下载各种Linux内核版本适配的源码。

下载RTL8192EU源码,打开Makefile文件:

修改I386_PC选项的架构和内核源码位置:

ifeq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y)

EXTRA_CFLAGS += -DCONFIG_LITTLE_ENDIAN

EXTRA_CFLAGS += -DCONFIG_IOCTL_CFG80211 -   DRTW_USE_CFG80211_STA_EVENT

SUBARCH := $(shell uname -m | sed -e s/i.86/i386/)

ARCH ?= ARM64

CROSS_COMPILE ?=

KVER  := $(shell uname -r)

KSRC := /home/OK8MP-linux-kernel/

MODDESTDIR := /home/OK8MP-linux-   kernel/drivers/net/wireless/

INSTALL_PREFIX :=

STAGINGMODDIR := /home/OK8MP-linux-   kernel/drivers/staging

endif

编译生成8192eu.ko文件,直接insmod即可。但是只有这个ko文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ko驱动还会调用/lib/firmware/rtlwifi下的固件文件,名为rtl8192eu_nic.bin,必须要有这个文件,不然的话驱动是无法正常加载的:

加载成功之后,使用ifconfig命令可以查看正确加载的网卡设备:

然后使用networkmanager软件可以管理连接WiFi热点:

nmcli dev wifi connect "xxx" password "xxx"

在xxx处填入热点名称和密码即可。然后是开机自启动加载WiFi驱动,这个也很简单,在/etc/下新建一个名为autorun.sh的shell脚本:

#!/bin/sh

insmod /home/rtl8192eu-linux-driver-realtek-4.4.x/8192eu.ko

然后在/usr/lib/systemd/system/目录下新建autorun.service文件:

[Unit]

Description=autorun

After=basic.service X.service thermal-zone-init.service

[Service]

ExecStart=/etc/autorun.sh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输入命令:

systemctl -f enable /lib/systemd/system/autorun.service

chmod 777 /etc/autorun.sh

这样就能在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insmod命令。
https://www.forlinx.com/product/135.html

网友A(2022-09-30):
话说,现在很多都是USB免驱的了,这种驱动是不是调用USB的HID或者免驱协议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