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CU测试过程中确保频率校准方法分享

楼主(2022-05-20):
灵动微32位MCU产品在市场上受到各行业的欢迎,成立至今为不同行业领域提供上百余种的MCU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提供不同性能的MCU产品,针对不同领域制定不同的产品,如基于ARM 内核M0及内核M3 的MCU产品,包括:通用高性能市场的MM32F系列,具有超低功耗及安全应用的MM32L系列,拥有多种无线连接功能的MM32W系列,以及电机及电源专用的MM32SPIN系列,拥有OTP型的MM32P系列等,并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MCU产品。下面灵动微提供MCU在测试中如何确保频率准确无误的方法。
  测试系统硬件由运行一组指令(测试程序)的计算机控制,在测试时提供合适的电压、电流、时序和功能状态给DUT并监测DUT的响应,对比每次测试的结果和预先设定的界限,做出合格(PASS)或不合格(FAIL)的判断。本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MCU的测试方法,使得在MCU的测试过程中确保频率校准无误,MCU的功能全部正常。为此提供了一种MCU的测试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A.根据MCU的测试原理,做好测试前准备,包含:编辑测试程序;所述测试程序中穷举所有的功能,生成测试矢量;
  B.执行测试矢量,对MCU芯片的各个管脚进行开短路测试;
  C.对通过所述开短路测试的MCU芯片,如果没有烧写过频率,则进入内置RC振荡(IRC)测试模式,进行频率校准,执行测试矢量之后,用TMU测试测量频率输出端(P12)的频率,根据所述测得的频率算出校验(MM)值;所述测试矢量中包含所述MM值;
  D.将电源电压(VDD )、高压引脚电压(VPP )和输入高电压(VIH)的电压调整到5伏,将根据所述频率输出端测得的频率算出的MM值代入测试矢量,执行所述测试矢量之后,测量所述频率输出端的频 率;如果测得的频率不在预设的门限内,则判定所述MCU为不合格。
  该篇**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对通过开短路测试的MCU,进入IRC测试模式,进行频率校准,执行测试矢量之后,用TMU测试测量频率输出端P12的频率,根据测得的频率算出丽值;接着将VDD、VPP和VIH的电压调整到5伏,将根据频率输出端测得的频率算出的MM值代入测试矢量,执行测试矢量之后,测量频率输出端的频率;并在测得的频率不在预设的门限内时,判定MCU为不合格。通过IRC频率校验和烧写,对MCU的输出频率进行微调,从而确保频率校准无误,MCU的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A(2022-07-22):
这种频率校准是不是需要内置晶振才会需要有校准流程啊

网友B:
我觉得校准内部时钟可以通过几个命令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内置晶振校准我还不会,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

网友D:
这种讲解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小家电为了省成本就这样,就需要校准时钟的

网友E:
话说,出厂的时候,厂家不会校准这个么?

网友F:
校准我觉得一般可以让厂家来,厂家批量效率高啊

网友G:
可以选择外部晶振的方式实现啊,就可以保证时钟不飘了

网友H:
频率校准可以用代码实现么?

网友I:
其实要是用内部晶振,也没必要考虑非常精准的时钟的,毕竟内部晶振误差会有些大

网友J:
挺好的,还能通过这个方法进行校准,很受益

网友K(2022-09-13):
有详细的教程么?看了半天,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L:
内置晶振怎样校准啊?

网友M(2022-10-15):
我也没有理解具体如何操作的,楼主有详细的说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