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CAN通信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22-05-17):
最近在使用HC32F460的CAN通信时,发现个问题,按照波特率计算公式设置参数,有些波特率正常使用,有些不能使用,例如1M、500K、250K、125K、100K正常,800K、50K、20K、10K就不正常。从调试情况看,就是这些波特率不正确。但是按照公式计算是没问题的,而且更换了多种组合方式都是不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呢?
时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呢?
时钟没问题吧

上边已经说了,例如1M、500K、250K、125K、100K正常,800K、50K、20K、10K就不正常,至于时钟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举个粟子,假如CAN的时钟是6M,那么 6M/1M=6 , 6M/500K=12 , 6M/250K=24 , 6M/125K=48 , 6M/100K=60
6M/800K = 7.5  到这里,我想你已经明白为什么800K不能用了,解决办法:CAN时钟改为8M或4M等等。
问题二:6M/100K=60 , 6M/50K=120 , 6M/20K=300 , 6M/10K=600 , 在60和120之间有个数字64,这个数字是硬件决定的,我们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降频,CAN时钟分频加一倍,50K就能正常使用,以此类推。

言简意赅,可以说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B:
can的协议文档,有么

网友C:
能实测一下波特率吗

网友D:
可以检测一下实际的波特率吗

网友E:
会不会是时钟源的问题呢

网友F:
大概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G:
理论值和实际值相差多少呢

网友H:
这些点位都是can支持的是吗

网友I(2023-07-03):
楼主,能分享一下460CAN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