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手指对PCBA电路影响

楼主(2022-05-17):
现在有些机器主控睡眠功耗偏大,把手机按在电容C18的两端,机器睡眠功耗就正常了。请问手指这样对电路板有产生了什么影响?

网友A:
会不会是MLCC内部局部短路?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DCDC环路不稳定

网友B:
最好直接贴图,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C:
感觉没铺好地

网友D:
可能是输入IO悬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输入IO悬空了

这种原因很有可能。  休眠的时候该置位的Io口没有正确置位。会导致功耗飘忽不定,手指靠近或者按上去给一个固定的置位 ,功耗就会稳定。

网友F:
电容失效了?

网友G:
看起来应该是电容的容值异常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输入IO悬空了

确实是IC周边线路漏贴了1个下拉电阻,导致内部gate没有关闭。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体应该是相当于给这个IO作了一个对地的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