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按键的分辨率需要如何把握

楼主(2022-05-17):
多按键使用一个adc引脚识别,通过识别按下后的电压变化,来识别按键

请问,这种电压间隔应如何选择才不会有识别错误

网友A:
硬件上如何做的

网友B:
感觉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C:
为什么要通过电压的变化呢

网友D:
这样做复杂化了

网友E:
直接一个硬件防抖就有了

网友F:
这个没有标准值的

网友G:
区间尽量大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