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s击穿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2022-05-17):
mos击穿的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完全击穿,DS之间电压变小

网友A(2022-08-04):
击穿的话,就是坏掉了呗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过,一般MOS的工作的量都会富裕很多的

网友C:
击穿估计就得短路了吧

网友D:
没试过MOS击穿是啥样的,不过估计也得冒烟吧

网友E:
击穿是不是就不导通了呢?

网友F:
一般也不会击穿的呀

网友G:
你可以将MOS的参数选择余量大一点,就可以不会出现击穿现象了

网友H:
正常应该是DS电压变小吧

网友I:
这个没遇到过,你可以让其击穿,然后测一下DS之间的电压的

网友J:
应该是会DS电压变小,或者直接就通了,也不受控制了

网友K(2022-09-09):
击穿不就短路了嘛

网友L:
短路居多

网友K:
短路然后过热,然后烧毁

网友M:
应该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