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

楼主(2022-05-17):
我就想要个能支持我电路的电源

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供电的么

网友A:
实验室用的那种是稳压的,
仪器仪表里用的那种是开关的

网友B(2022-10-15):
确实都是供电,稳压电源就是输出稳定的特定电源基本滤波稳压都已经处理好了,开关电源一般是只是电压转换,其实目前没有太大的界限

网友C:
感觉差不太多,
是不是稳压电源电压调节比较方便呢?

网友D:
实验室用的那种是稳压的

网友E:
一般单片机电路板都是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E:
稳压电源一般是一台设备,设备需要接220V市电。

网友F:
如果只是自己设计,不接电池什么的,用稳压电源比较方便,因为可以调节很多电压值。

网友G(2022-11-19):
单片机电路板都是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

网友H:
稳压源就是把电源稳定输出到某一电压的,多余的功率是以热耗散出来

网友I:
稳压应该算是线性稳压吧

网友J:
开关电源就是通过PWM来调节的,输出一个电压

网友K:
我觉得不一样,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可以很高,但是稳压电源是有限制的

网友L:
看你电路需求,如果要体积小,电流小,其实稳压源挺适合你的

网友M:
稳压电源的话,输出的电源纹波较小,比较纯净

网友N:
是啊,都是供电,但是应用的场合不一样

网友O:
你要选择电源的话,建议楼主首先要考虑输入电源的电压,输出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电路的体积,都考量之后,才能选择一款适合你的电源

网友P:
有些电路是不需要大电流的,压差也很小的话,可以选择稳压电源的

网友Q:
区别就是开关电源在压差小,电流小的时候可以用,否则最好选择开关电源

网友R(2022-12-22):
楼主,这个问的很专业,我也没有分清楚,我理解的是基本上开关电源一般基本都有稳定电压的作用,稳压电源貌似只是将电压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