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输出电流越小,为何电流纹波越大

楼主(2022-05-17):
如题:逆变器输出电流越小,电流纹波越大,这个怎么解释?
A:有人解释,电流小感量增量偏小,导致纹波电流偏大?
不知有知道原因的坛友吗,还望分析一下。

网友A:
先看逆变出来直流纹波是否正常,再看全桥波形和输出电感

网友B:
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逆变出来直流纹波是否正常,再看全桥波形和输出电感

现在着重怀疑是电感特性不良反应导致的,可惜线路图没有反绘成功。

网友C:
电感的感量跟流过电流的大小有关

严格的说,设计一个电感是时候,感量要对应一定的电流, 一般的材料都是负相关;

例如:

500nH @0A

200nH @200A

所以刚好相反

这个问题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感量跟流过电流的大小有关

严格的说,设计一个电感是时候,感量要对应一定的电流, 一般的材料都是负 ...

坛友的意思是肯定本人的推测了,那么有什么行之有效弥补的方法吗?

@Siderlee :怎么理解?请明示。
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