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怎么转485

楼主(2022-05-17):
有个产品外部接口预留的是串口,标记:VCC,TXD,RXD,GND。需要与另一个设备的485接口进行通讯。如何将这个串口转换为485呢?(预留串口只有TXD,RXD)

楼主:
没有控制端。是否有芯片方案?

网友A:
看下RXD和TXD电平是TTL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控制端。是否有芯片方案?

用MAX13487即可,不需控制端

网友C:
买个现成的转换模块就是,自己用485接口片搭也很简单,做成自动换向的即可,即发0不发1,1靠总线偏置实现。有关485的技术问题可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老帖,基本上面面俱到了。

网友:
这。。。。。。。也太白了吧

网友D:
接个485芯片即可,自动方向控制。

网友E:
淘宝找个max13487 485 板子 国产也有哈 自己找 方向自动控制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案,直接用现成的芯片,简单还不容易出问题。
如果有特殊的要求,直接来个51单片机根据逻辑控制方向就是了,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RXD和TXD电平是TTL的还是其他的?

T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RXD和TXD电平是TTL的还是其他的?

是TTL的

网友G:
RS485只是接口标准,最终走的还是串口信号,串口转RS-485需要一个RS-485收发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7008780dpPDIpB&id=536268785586&ns=1&abbucket=16#detail  找个这个,或者自己用485芯片自己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