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种简单的充电自动开机电路

楼主(2022-05-18):
J1为充电接口,VB接电池正极。为什么在不充电的情况下,接上电池,BAT_ON有3.7V电压(电池电压)?

网友A:
mos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不是坏了

没有坏

网友B:
Q1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C:
因为你这电路是个正反馈电路,一旦MOSFET导通就无法关闭

网友D:
如果是未接过输入电源就能测得输入电源处有电池电压,说明MOS管的DS接反了。
如果接过输入电源,即使输入电源后来撤去,因MOS管瞬态依然处于导通态,故晶体管的基极电流依然可以维持,进而导致MOS管无法关闭,除非撤去电池。
显然,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未接过输入电源就能测得输入电源处有电池电压,说明MOS管的DS接反了。
如果接过输入电源,即使输入电 ...

未接过输入电源,直接再VB第一次接上电池,J1上就有电池电压。而且MOS管的方向就是电路中的方向,没有反。我觉得理论上MOS不导通,J1上没有电压的,但实际跟我想的不一样

晶体管的hfe值越大,你这个电路在同样条件下就越容易发生自锁。
因为你这个电路具有自锁特性,哪怕是手摸摸,只要晶体管有哪怕一点点基极电流,整个电路就会因正反馈而发生自锁。加大R16、减小R17并移位可以解决未输入电源就自锁问题,但解决不了输入电源后自锁的问题。
把R17移到内侧晶体管基极处,同时加大R16。

网友E:
R17并联个104电容

网友F:
应该是在VB上电瞬间,交流成分通过MOS管的DS间的二极管电容耦合到D,再经过电阻R16,R17让三极管短时间工作了。或者在电池VB端加上一个电容,或者在R17上并联一个电容。不让三极管Q6对交流敏感。

网友G:
这个由于MOS管有二极管,插电后恐怕不会受控呀。

网友H:
通过寄生电容耦合过去的吧

网友I:
通过MOS内部的寄生二级管过去的,电源应该从2脚进,3脚出,

网友J:
MOS管换成N沟道,P沟道有可能使管子导通了

网友K:
接上电池NPN导通,PNP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