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有没有N32G45x的定时器延时例程

楼主:
程序需要延时,使用官方例程中的systick是可以的,官方例程只能在144MHz下延时116ms,大于这个时间需要自行修改代码实现。通过一定修改现在可以延时任意时长了。但是还是想利用tim7进行延时,不用中断的那种,根据ST的例程进行修改,但总是有问题。

网友A(点评):
类似定时器定时中断的配置,定时1ms,你死等溢出标志,不配置中断,不能实现吗?

楼主(2022-05-18):
关键是不知道判断哪一个寄存器的哪一bit。
判断TIMx_STS寄存器的bit0不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判断哪一个寄存器的哪一bit。
判断TIMx_STS寄存器的bit0不管事。

就是更新中断标志,这个位,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