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65的SerDes模块资料会放出吗

楼主(2022-05-18):
感觉这个模块和fpga配合似乎挺友好的,特别是小引脚的fpga,会很有吸引力

网友A:
可以问问代理

网友B:
您好,请问你们的应用需求场景是?可以一起评估下使用场景,Serdes可以开放使用的。

楼主:
我现在就是尝试用usb3传输高速adc的采集数据,目前在尝试dvp接口,这样只能用并口的少量adc
初步感觉这个接口能连接特定的lvds的adc,或者通过fpga转接通用的adc

网友C:
用usb3传输高速adc的采集数据
这个需求的理想形态是CH569使用HSPI接口和FPGA对接,FPGA负责处理ADC芯片数据,然后打包给CH569,CH569再利用USB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3传输高速adc的采集数据
这个需求的理想形态是CH569使用HSPI接口和FPGA对接,FPGA负责处理ADC芯片数据 ...

hspi占用引脚太多了呀,32位模式小四十个引脚,对于小封装fpga很痛苦了
16位超过20个引脚,压力也很大呀。
serdsr只要两根线就能实现1.2g的速度诱惑力还是很大的,而且芯片上的usb3物理层能跑5g,我都猜测serdsr可能是同样的ip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功能模块呢

网友E:
难道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F:
咨询一下技术支持啊

网友G:
可以怎么进行配合呢

网友H:
这个是免费的资料不啊

网友I:
这个是蓝牙模块吗

网友J:
CH565有SerDes接口?

网友K:
什么SerDes资料?

楼主:
手册上有这个描述,只提到最大速率1.2g速率,但是寄存器描述和例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