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在BMS电池管理上的应用

楼主:
         随着电池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国产MCU在BMS电池管理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比如华芯微特的SWM181,就很适合此应用场景。

采用SWM181作为主控芯片
1. 具备浅睡眠、深睡眠模式
2. 具备16Bit高精度差分输入ADC,可检测电压电流状态
3. 具备12Bit高速SARADC,灵活使用内部比较器,可用来做短路、过压保护
4. 带有SLCD接口,可驱动断码屏显示
5. 带有CAN总线接口,可灵活接入车载
以下是一个应用框图:

SWM181在车载、仪器仪表等产品上,应用广泛。

楼主(2022-05-18):
SWM181内置CAN控制器,在车载相关的,比如车载诊断等场合也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A:
AFE芯片具体是?

网友B:
你们需要几串的AFE芯片?我们是做中颖电子的硬件保护和AFE芯片,单颗芯片支持最多16串电芯,兼容76920/76930/76940/76942/76952,有需要欢迎随时来聊。

网友C:
保护15串,48V磷酸铁锂电池的那种MCU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需要几串的AFE芯片?我们是做中颖电子的硬件保护和AFE芯片,单颗芯片支持最多16串电芯,兼容76920/76 ...

SH367008。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D:
人家bms的开发,压根就不在于mcu的选择,而是算法以及开发稳定性
mcu大把的可选,基本也都满足,反正我见得最多的都是stm32,或者国产兼容stm32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H367008。有没有说明书?

有的,方便给个邮箱吗?我发008的资料给你。SH367008是纯硬件保护芯片,不是AF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护15串,48V磷酸铁锂电池的那种MCU有没有?

15串保护方案,我们建议的搭配方案是SH79F6441(MCU)+SH367309(AF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串保护方案,我们建议的搭配方案是SH79F6441(MCU)+SH367309(AFE)。

SH367008可以单独用吗?一定要和单片机配套使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家bms的开发,压根就不在于mcu的选择,而是算法以及开发稳定性
mcu大把的可选,基本也都满足,反正我见得 ...

有没有不用和MCU配套一起使用的BMS芯片推荐啊?我意思是就一块BMS芯片和一些外围元件实现保护锂电池的防过充,过放,防过流,温度保护,均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