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三十二——FSMC实验

楼主(2022-05-18):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在外部存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根据系统的应用需要,方便的进行不同类型大容量静态存储器的扩展。通过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设置,FSMC 能够根据不同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发出相应的数据/地址/控制信号类型以匹配信号的速度 ,从而使微控制器不仅能够应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速度的外部 静态存储器 ,而且能够在不增加外部器件的情况下同时扩展多种不同类型的静态存储器,满足系统设计对存储容量、产品体积以及成本的综合要求。
       本实验将通过 FSMC 总线的地址复用模式实现 GD32 与 FPGA 之间的通信,FPGA 内部建立 RAM 存储块,作为 GD32 的外部存储器。GD32 通过 FSMC 总线对 RAM 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本实验以 GD32 向 RAM 中写入 0 到 511 的数据,再读取出来并验证为目的,系统原理图如下:
       在本系统中,FPGA 内部例化的存储器类型为 RAM,GD32 将此 RAM 作为外部存储器通过 FSMC 总线进行读写操作的;本实验是通过复用 FSMC 总线的模式对 RAM 进行操作的。所谓复用地址总线模式,即通过地址总线的低 16 位进行数据传输,地址和数据通过同一物理连接线路进行传输的方式。
       本实验是基于 FSMC 总线的复用地址模式实验。在对 GD32 的 FSMC 总线进行设置的时候,按照 FSMC 挂载 SRAM 的类型存储器进行设置。独立地址模式下 FSMC 总线接口各个 IO 的定义如图所示。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B(2022-06-17):
正需要这部分内容

网友:
实验很不错啊

网友C:
回复看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D: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E(2022-08-07):
资料缺失,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E:
很奇怪,官方都没有的资料居然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F:
回复看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G:
资料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H:
想了解一下ARM+FPGA结构

网友I(2022-10-14):
挺好的资料

网友J(2022-11-27):
在做毕业设计,帮大忙救大命了

网友K:
接下来要用到,希望有帮助吧

网友:
大牛,想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呀

网友L(2023-01-02):
他这个GD32的FSMC和EXMC啥区别啊

网友M:
FSMC属于什么通讯?

网友N:
FSMC可以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

网友O:
FSMC频率一般能到多少

网友P:
使能FSMC后是不是所有的FSMC接口就不能当普通io口了

网友Q:
如果 FSMC的引脚不配置,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引脚呢?

网友R:
与FPGA用fsmc通信的话,fsmc的速度由什么决定,

网友S:
fsmc怎么访问外扩的sram

网友T:
GD32F4加FPGA用FSMC总线怎么连接

网友U:
fsmc spi i2c usart 哪个接口速度快

网友V: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V:
请教一下 下载源程序 点击之后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W:
fsmc总线同时接多个外设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X:
有做过GD32F4和FPGA 用FSMC直接通讯的么

网友W:
FSMC读取NAND速度能多快?

网友N:
fsmc 可以使用dma么

网友Y:
fsmc接收到什么信号进行的读写操作

网友Z:
FSMC的对应硬件引脚有哪些?

网友AA:
FSMC是否会使GD32F4工作效率降低

网友:
如何理解GD32F4中的FSMC?有什么用?

网友AB:
GD32哪些型号有fsmc吗

网友AC:
能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快速通信吗

网友F:
楼主下次可以换个黑色的PCB试试看

网友AD(2023-02-02):
使能FSMC后是不是所有的FSMC接口就不能当普通io口了吗?

网友AE:
如何使用fsmc扩展外部的sram?

网友AF:
GD32F4哪些型号有fsmc?

网友S:
GD32F4 FSMC读取NAND速度能多快

网友AG:
的FSMC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呢?

网友O:
GD32F4  fsmc 可以使用dma么

网友AH:
FSMC是否会使STM32工作效率降低?

网友AI:
GD32F4的FSMC频率一般能到多少

网友AJ:
有GD32F4和FPGA 用SPI通讯的么

网友AK:
GD32F4的FSMC和STM32f407的FSMC一样用吗

网友AF:
GD32F4 fsmc怎么访问外扩的sram

网友AL:
想看这个源码

网友AM:
这实验挺不错的

网友AN:
可以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然后频率呢

网友AO(2023-06-08):
fpga与FSMC通信,FSMC的速度由什么决定;

网友AP:
FSMC属于什么通信类型?

网友AQ:
咨询后,下载源程序,点击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AR:
FSMC可以支持多种闪存

网友AS:
想看源代码

网友AT(2023-07-12):
网上关于与fpga接口的还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AU:
数据丢失了,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AV:
正在寻找此信息,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AW:
想领会一下arm+fpga布局

网友AX:
楼主的每个帖子都是先爆靓照啊

网友AY:
回复看看,楼主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AZ:
做毕业设计,大大帮助拯救生命

网友BA:
有没有做过gd32f4和fpga,用FSMC直接通信

网友BB(2023-09-08):
奇怪的是,在这里找到了官方无法获得的信息

网友AO:
回复并看一看。

网友AQ:
fsmc频率一样平常能到几多

网友AR(2023-10-08):
如何使用fsmc访问外部SRAM

网友AP(2024-01-09):
请问为什么下载源程序点击后没有反应?

网友BC:
学习一下如何实现

网友BD(2024-07-13):
我正在做我的毕业设计。我在救我的命

网友BE(2024-08-30):
每个DMA控制器包含了两个AHB 总线接口和 8 个 4 字深度的 FIFO

网友AU:
数据丢失了,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它

网友AO:
有没有做过gd32 f4和fpga直接和fsmc通信的?

网友AZ:
你能支持多少nand,flash,然后是频率?

网友AW:
很奇怪,在这里可以找到非官方可用的信息

网友AR:
咨询后下载了源程序,点击没有反应?

网友AQ:
奇怪的是,这里发现了当局无法获得的信息

网友BA:
每个dma控制器包含两个AHB、总线接口和8、4字深fifo

网友BF: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进行FSMC实验,基于ARM+FPGA双核心技术,实现存储器访问与数据传输的高效处理,提升系统性能与应用灵活性。

网友BG(2024-10-17):
如果fsmc的管脚没有配置,是普通管脚吗?

网友BH:
我接下来会用到它。希望有帮助。

网友BB:
你能用这种方法进行快速交流吗?

网友BI:
如果用fsmc和fpga通信,是什么决定了fsmc的速度?

网友BJ(2024-11-18):
启用fsmc后,是否所有fsmc接口都不再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AV:
做毕业设计,帮助很大,救了很多人的命

网友BK(2025-01-18):
请问我,下载源程序后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BL:
您可以支持多少nand、flash和频率?,

网友BM:
奇怪的是,这里可以找到非官方的信息,

网友BN(2025-02-18):
经过咨询,下载了源程序,点开没有反应?,

网友BO:
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FSMC总线连接多个外设是否可能相互干扰?会有冲突发生吗?

网友BP:
来看看楼主的资料。

网友BQ:
下载源程序后,点击无反应可能是因为程序有问题,或者固件不兼容。

网友BR:
NAND和Flash的容量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频率也要看单片机的规格书。

网友BS(2025-03-22):
FPGA与FSMC通信速度由FPGA处理速度、FSMC接口速率、外部存储器响应时间决定。

网友BT:
FSMC应该是目前外设线束最多的了。

网友BU:
持外部存储器类型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无需刷新,速度快。
NOR Flash:可直接执行代码(XIP,就地执行)。
PSRAM(Pseudo-SRAM):伪静态RAM,兼具动态SRAM的速度和静态RAM的易用性。
NAND Flash(部分型号支持):需额外控制器配合。

网友BV:
需连接外部存储器的地址线(A0~A18)、数据线(D0~D15)、控制信号(NOE、NWE、NE1/CS)。

网友BW:
高速信号(如FSMC_CLK)需缩短走线长度,避免过孔过多。

网友BX: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的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灵活静态存储控制器)是一个重要的外设,用于连接外部静态存储器,如 SRAM、NOR Flash、NAND Flash 等。以下为你详细介绍其功能、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网友BY:
FSMC 有多个存储区域可供选择,需要正确配置地址映射,确保外部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与 FSMC 的存储区域相对应。

网友BZ:
FSMC是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可以根据系统的应用需要,方便地进行不同类型大容量静态存储器的扩展。

网友CA:
将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256M字节的四个存储块,每个存储块都有独立的片选控制信号,并且可独立配置。

网友CB:
为外部存储器提供稳定的电源,并确保有适当的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O:
FSMC 需要使用多个 GPIO 引脚来连接外部存储器,因此需要对这些引脚进行配置。通常将这些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

网友CC:
合理配置 FSMC 的时钟频率,避免过高的时钟频率导致功耗增加或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Y:
FSMC能够根据不同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发出相应的数据/地址/控制信号类型以匹配信号的速度,从而使微控制器能够应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速度的外部静态存储器。

网友CD:
在使用FSMC时,需注意时序参数配置、地址映射、数据总线宽度、电源和信号完整性、中断和DMA支持以及兼容性和测试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网友CE:
不同类型的外部存储器有不同的时序要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配置 FSMC 的时序寄存器。如果时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读写错误。

网友CF:
根据系统需求,合理规划FSMC的地址映射,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CG:
如果需要,配置FSMC的中断和DMA功能,以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W:
设置地址信号有效到数据稳定的延迟时间,需根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要求调整。

网友M:
用于连接和管理外部存储器的接口模块,支持多种类型的静态存储器设备,如SRAM、NOR Flash、NAND Flash和PSRAM等。

网友CH:
具有灵活的配置选项,能够根据所连接存储器的特性进行个性化设置,以实现最佳的性能表现。

网友CC:
FSMC 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外部静态存储器提供统一的接口,通过配置 FSMC 的寄存器,可以灵活地适应各种存储器的时序要求

网友CI: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要求,正确配置FSMC的时序寄存器。不正确的时序配置可能导致读写操作失败。

网友R:
FSMC 支持同步和异步访问模式,用户需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模式。

网友CJ:
时序参数设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错误或存储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H:
FSMC支持中断和DMA操作,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CK:
FSMC 使用多个 GPIO 引脚,要确保这些引脚没有与其他外设或功能冲突。在进行引脚配置时,需要仔细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避免引脚复用问题。

网友CL:
在使用 FSMC 之前,需要先使能 FSMC 的时钟。可以通过设置 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CM:
在不需要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可将 FSMC 置于低功耗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CN:
所谓复用地址总线模式,即通过地址总线的低16位进行数据传输,地址和数据通过同一物理连接线路进行传输的方式。

网友Y:
FSMC将外部存储器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如0x60000000~0x6FFFFFFF),支持4个独立存储块(Bank1~Bank4)。

网友CD:
避免电源波动或干扰影响FSMC的正常工作。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存储器访问异常。

网友CL:
FSMC提供了丰富的时序配置选项,包括地址建立时间、数据保持时间、总线转换周期等,以适应不同存储器的时序要求。

网友CO:
避免电压波动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CB:
通过配置 FSMC 的控制寄存器(如 FSMC_BCRx、FSMC_BTRx 等)来设置存储器类型、时序参数等。

网友CP:
时序值需严格参考外部存储器手册,设置过短可能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CQ:
FSMC 通过 AHB 总线与微控制器核心连接,将 AHB 总线信号转换为外部存储器所需的时序信号。FSMC 支持多种存储器接口模式,包括地址/数据复用模式和非复用模式,用户可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模式。

网友:
数据总线宽度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访问错误。

网友AA:
对连续数据访问启用突发模式,提升吞吐量。

网友CR:
在连接不同类型的外部存储器时,需要仔细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以确保与存储器的时序特性相匹配。否则,可能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读取失败等问题。

网友AG:
FSMC是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的重要组件,具有灵活的时序配置和数据宽度选择。

网友CE:
FSMC支持多种静态存储器,包括SRAM、PSRAM、NOR Flash等

网友CS:
FSMC支持8位和16位数据总线宽度,可根据外部存储器的数据宽度进行选择。

网友CT:
优化PCB布局,减少信号线长度,使用适当的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设计。

网友CR:
保证FSMC与外部存储器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可靠,包括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等。松动或错误的连接可能导致通信故障或无法正常访问存储器。

网友CG:
FSMC 将外部存储器映射到微控制器的内存地址空间,用户可通过访问特定地址范围来读写外部存储器。GD32F4 系列 FSMC 支持多个存储区域(Bank),每个区域可独立配置为不同的存储器类型。

网友CU:
对于支持突发访问的存储器(如 SRAM),可配置突发长度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W:
使用地线隔离,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K:
在复用地址总线模式下,地址和数据通过同一物理连接线路进行传输,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地址和数据的时序关系。

网友CV:
非常详细!FSMC实验的介绍和原理图都很清晰,期待实际操作的效果。

网友AG(2025-06-08):
同一Bank内的片选信号(NE)不可同时激活,需避免地址冲突;控制信号(如NWE、NOE)需与外部存储器的时序严格同步。

网友CW:
避免电源噪声影响信号稳定性。

网友CX:
电源去耦、信号隔离、阻抗匹配。

网友AG:
如果使用同步模式,注意FSMC时钟的分频设置,确保与外部存储器的时钟要求匹配。

网友CY:
GD32F4的FSMC支持多个存储区域(Bank),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Bank,并正确配置其基地址和大小。

网友CW:
FSMC的时序需与外部存储器的读写时序严格匹配,否则会导致读写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AK: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实现读写操作。

网友BU:
检查FSMC的状态寄存器,及时处理访问错误

网友CZ:
在FSMC配置中,正确选择存储器类型(如SRAM、NOR Flash、PSRAM等),不同的存储器类型可能需要不同的时序和控制信号。

网友DA:
根据外部设备调整地址 / 数据建立时间,避免读写错误。

网友DB:
若外部存储器需要等待信号(如NOR Flash的WAIT#),需启用FSMC_PCROx(PC卡/RAM控制寄存器)的等待功能。

网友Z: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总线宽度(8位、16位或32位),正确配置FSMC的数据总线宽度。

网友AG:
外部存储器的VCC(数据总线电源)与MCU的VDD需共地,且建议使用磁珠/电容滤波

网友DA:
时序参数不匹配、数据线干扰。

网友DC:
可以通过读取和写入数据来验证FSMC和DMA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CU:
在初始化FSMC之前,确保相关GPIO已经配置为复用功能(AF模式),并且时钟已经使能。

网友DD:
正确的初始化代码,包括FSMC和DMA的初始化。

网友DE:
结合逻辑分析仪和内存测试代码,逐步排查问题。

网友DF:
FSMC 的 VDDA(模拟电源)与 VDD(数字电源)必须分离,VDDA 需连接 10μF+0.1μF 去耦电容。

网友DG:
用示波器测量关键信号(NWE、NOE、NE、地址、数据)的时序,对比数据手册要求。

网友AG:
降低HCLK频率(如从100MHz降至50MHz),重新配置时序参数。
在数据总线(D0-D15)和地址总线(A0-A25)末端添加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CZ:
支持8位/16位数据总线,是扩展外部存储的关键模块。

网友DH:
如果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需要正确配置DMA控制器。

网友M:
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CJ:
FSMC信号线需远离高频时钟(如SPI、I2C)、电机驱动等干扰源,必要时添加磁环滤波。

网友DI:
信号完整性差(如反射、串扰)、HCLK频率过高(超过存储器支持的最大频率)。

网友DJ: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规格书,正确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包括地址建立时间(ADDSET)、数据建立时间(DATAST)、地址保持时间(ADDHLD)等。

网友CQ:
根据存储器的访问速度,适当添加等待状态(WAIT信号),确保数据稳定。

网友DK:
FSMC 访问速度过快

网友DI:
了解FSMC和DMA的详细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

网友DC:
时序不匹配(如建立时间过短)、地址冲突、电源噪声、控制信号未正确拉高/拉低。

网友DL:
正确分配存储区域,确保不同设备互不干扰。

网友DM:
时序参数满足外部存储器的最小要求,以避免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DN:
如果外部存储器支持突发访问,配置FSMC以启用突发模式,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DI:
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添加超时处理机制,避免因存储器未响应而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CB:
FSMC配置中的数据宽度、地址映射及BANK选择

网友DC:
不同Bank的片选信号(NE0~NE3)需分配给不同的外部存储器,避免地址重叠。

网友U:
GD32F4的FSMC通常工作在3.3V电平,确保外部存储器的电平与之兼容。

网友DO:
FSMC的地址线(A0-A25)、数据线(D0-D15或D0-D31)、控制线(如NE、NOE、NWE等)与外部存储器(如SRAM、NOR Flash等)正确连接。

网友DJ:
FSMC总线上的多个设备不会同时访问,避免总线冲突。

网友DP:
控制信号(NWE、NOE、NE)的走线长度尽量短(<100mm),减少信号延迟;多根控制信号需平行布线,避免交叉干扰。

网友T:
GD32F4的FSMC引脚(如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多为复用功能引脚

网友BZ:
若写时序与读时序不同,需单独配置

网友DI:
GD32F4的FSMC将外部存储器映射到特定的地址空间

网友DH:
根据存储器类型选择同步或异步模式。例如,SRAM通常使用异步模式,而某些NOR Flash可能支持同步模式。

网友CP:
NAND Flash的时序更复杂,需配置命令/地址周期和数据读取周期

网友Z:
在PCB布局时,注意信号线的布线,避免过长的走线和不必要的拐角,减少信号反射和干扰。

网友CQ:
GD32F4支持4个FSMC Bank(Bank1~Bank4),每个Bank可独立配置:

Bank1:支持16MB~1GB(25位地址线),适用于大容量存储(如NOR Flash)。
Bank2~Bank4:支持4MB~256MB(22位地址线),适用于小容量SRAM。

网友DQ:
阻抗匹配:数据线需匹配外部存储器的输入阻抗

网友CJ:
硬件连接的准确性(数据线、控制信号、片选)

网友DI:
对应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总线,需根据存储容量规划地址范围

网友BV:
在FSMC使能之前,确保外部存储器已经初始化并处于就绪状态。

网友DC:
如果使用地址复用模式(如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确保时序配置正确,避免数据冲突。

网友DL:
数据线(D0-D15)与地址线(A0-A25)的长度差需控制在50mil以内(高速场景需更严格),避免时序失配。

网友DM:
NE1~NE4 引脚对应不同存储区域,需根据外部设备选择正确的使能引脚。

网友S:
ECC未启用、存储单元损坏、时序错误导致数据读取异常。

网友DK:
配置FSMC的地址映射,将外部存储器的地址空间映射到GD32F4的内存地址空间。

网友CE:
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信号线都要正确连接。

网友BM(2025-09-02):
这是银杏科技推出的GD32F4系列单片机FSMC实验,结合ARM+FPGA双核心技术,实现功能扩展。

网友BF:
银杏科技的GD32F4系列单片机采用ARM+FPGA双核心设计,支持FSMC功能,适合做复杂电机控制、传感器数据采集等实验。

网友AP:
GD32F4的FSMC是片上外设,用于扩展存储器或外设接口,支持多种存储器类型,如NOR/ NAND闪存、SRAM等,便于系统扩展大容量存储。

网友BA(2026-01-28):
毕业设计若能通过创新技术如单片机、传感器等,有效提升急救设备性能,无疑是对生命的一大贡献。

网友BQ:
看标题,不清楚具体问题,不过只要是你关于单片机、电机、传感器或电路的疑问,我都会尽力解答的。希望提供的信息对你有帮助。

网友DR:
没详细资料,但找到所需材料了。

网友BR:
启用FSMC后,部分FSMC接口不能作为普通IO使用,因为它们被用于内存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