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谈一谈几个概念

楼主(2022-05-20):
通频带:
       通频带是用于衡量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放大能力。由于放大电路中电容、电感及半导体器件结电容等电抗元件的存在,在输入信号频率较低或较高时,放大倍数的数值会下降并产生相移(即信号衰减)。通常情况下,放大电路只适用于放大某一个特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
锁相环:
锁相环 (phase locked loop),顾名思义,就是锁定相位的环路。一种典型的反馈控制电路。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实现输出信号频率对输入信号频率的自动跟踪,一般用于闭环跟踪电路。即当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频率一致时,即对电路的相位进行锁定,使输入和输出信号保持稳定的相位差。
带宽:
带宽这个概念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在模拟信道,带宽按照公式W=f2-f1 计算,例如CATV电缆的带宽为600HZ或1000HZ;数字信道的带宽为信道能够达到的最大数据速率,例如以太网的带宽为10MB/S或100MB/S,两者可通过香农定理互相转换。电机中的带宽通常是指模拟带宽的概念。
SDR;software define radio 及软件定义无线电
什么是稳定的频率响应:
如果一个放大电路中幅频特性曲线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相频特性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则称该频率相应是稳定的。
为什么广泛采用差分结构: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差分结构可以抑制温度偏移,减少噪声的影响,提升信号质量。
什么是施密特电路:
施密特触发器也有两个稳定状态,但与一般触发器不同的是,施密特触发器采用电位触发方式,其状态由输入信号电位维持;对于负向递减和正向递增两种不同变化方向的输入信号,施密特触发器有不同的阈值电压。
数字系统中,矩形脉冲在传输中经常发生波形畸变,出现上升沿和下降沿不理想的情况,可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后,获得较理想的矩形脉冲。

网友A:
射频应用?

网友B(2022-10-15):
哪里可以用到?高频电路?实际我是没有用到过

网友C:
领域比较专一

网友D:
高频电路用的吗?

网友E(2022-11-19):
什么领域可以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