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技术怎么实现

楼主(2022-05-18):
助听器芯片加载

网友A(2022-07-21):
如果楼主可以详细的说说的话,可能也许还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你这是啥需求啊?

网友C:
助听器一般都是骨传导吧,所以你要研究这方面的

网友D:
这种芯片一般比较低端吧,问题不大

网友E:
助听器芯片一般要注意的是功耗方面

网友F:
你可以去找小家电这块,是不是能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G:
助听器你得找厂商,不是找芯片制造商哈

网友H:
我觉得也应该有坛友做这个东西吧,也许能和你合作呢

网友I:
一般情况下,助听器应该是控制电池和骨传导之类的吧

网友J:
你可以拆个助听器,然后看看里面的硬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