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请教: 自制工业级usbhub需要什么材料?

楼主:
最近公司买了个48口usbhub,无独立电源口,只需usb线连接到电脑上即可。
但长时间使用后,经常出现传输数据故障,无法通信。(此时设备管理器仍显示连接)。
厂家给的方案是:重新插拔设备。
不定时的出问题,然后插拔设备,虽然可以使用,但我好烦···
在论坛搜索了很长时间,大多是4口的usbhub帖子,与我的需求不符。
请问:
(1)为什么设备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无法通信的问题?
(2)如果想自制usbhub, 推荐用什么芯片呢? 如果网上已经有此类教程,请告诉我···(我已经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收获)

print("Thank you!")

网友A(2022-05-19):
用FE2.1试一下吧,下面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E2.1试一下吧,下面是资料

非常感谢!
我搜索了一下  FE2.1(1扩7)是一个高度集成、高质量、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USB 2.0高速7端口集线器解决方案。
请问这个是1扩7的,那怎么扩充到48口呢?   同一个hub设备内 有多个 FE2.1么?

我今天打听到了厂家选用的芯片,是ch340···
现在我该选择哪个芯片呢? 您推荐的FE2.1 还是 ch3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搜索了一下  FE2.1(1扩7)是一个高度集成、高质量、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USB 2.0高速7 ...

USB HUB 最多可以级联5级127个口,多口的级联就可以了,具体用哪种方案你评估一下就可以了